这个尺寸能不能算出来?

楼主(2015-08-06):
如图,上面的是图纸已知尺寸,能不能计算出ABC的尺寸。必须算出来,不能用CAD画的。因为出宏程序要用。
谢谢。

网友:
需要的只是尺寸,和CAD出来,计算算出来的过程有关系?没觉得计算有难度,误解了么

网友A:
楼主明显是偷懒

网友:
没算出来,三个未知数,只列了两个方程

网友:
C=(5*ctg2°-20)/(ctg2°/cos2°-1)
C=4.45442……
有了C,A和B就容易算了

网友B:
这个高中生都可以解出来啊!

网友:
才疏学浅,不会算

网友:
只要它是确定的,就能算出来!

网友:
简单的三角函数。。。。简单的方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明显是偷懒

一语道破梦中人啊,高手 ,就差这一点,怎么就没想到呢。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高中生都可以解出来啊!

俺没上过高中,不过其实也就是初中的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明显是偷懒
(  明白了   哈哈

网友C:
同5#  C=4.4544

补充内容 (2015-8-6 15:32):
sin4 改为 sin2  。。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同5#  C=4.4544

你这个确实没看懂,我用的是3楼的方法,

楼主:
引用 楼主:
你这个确实没看懂,我用的是3楼的方法,

感谢大家的热心帮助 ,程序已经出完了,传上来给大家看下吧,编得不好,多指教
最后一张是要做的活。程序是为给学徒用的。只要改个数就行。0点在左面,不用对刀。活型都一样就是尺寸不同。

%

O0098(LIYOUBI XIAOLUSI SR)
T0101S1500M3
IF[[#500/2-#505-#506]LE0]GOTO300
#600=[#500/2-TAN[#502]*#501]/[TAN[[90.0-#502]/2]]
#601=[COS[#502]*#600]*2
#602=#601/2-SIN[#502]*#600
G0X[#504+1.]Z[#507+#501+#508+10.]M8
Z[#507+#501+#508+0.1]
G1X2.5F.18
X-1.F.04
G0X#504W.5
G71U1.R.2
G71P10Q20U.2W.05F.18
N10G0X-.6
G1X0Z[#507+#501+#508]
G3X#601W-#602R#600
IF[#508GT0]GOTO105
G1X#500Z#507R#505
IF[#508EQ0]GOTO106
N105G1X#500Z[#507+#508]
U0.00Z#507R#505
N106X#503C#506
N20W-[#507+0.2]
G0X120.Z[120.+#507+#501+#508]
M1
N2
T0202
S2000M3
G0G40X[#601+1.]Z[#507+#501+#508+10.]M8
Z[#507+#501+#508]
G1X-.6F.06
G0G42X[#504+2.]W1.
G70P10Q20F.06
G0G40X120.Z[#507+#501+#508+120.]
M1
M30
N300 #3000=1

%

网友D:
的确是高中足够,成绩好的初中生也能算!

楼主:
引用 网友D:
的确是高中足够,成绩好的初中生也能算!

这种解法,就是初中生的题 ,我就没上过高中

网友:
用CAD画出来就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种解法,就是初中生的题 ,我就没上过高中

所以说你是个优秀的初中生,起码在数学反面很出类拔萃!

网友E:
      手工计算和电脑画图扑捉点,在使用上有区别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手工计算和电脑画图扑捉点,在使用上有区别吗????????

当然有区别了,那是你没看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