镀铁氟龙工艺:SUS304镀铁氟龙后铁氟龙镀层为何容易脱落?

楼主(2015-08-06):
SUS304镀铁氟龙后铁氟龙镀层容易脱落,为什么会脱落,愿意时说明,怎么解决?求助!

网友:
特氟龙是不是太便宜了啊,没有喷砂

网友:
楼上说了一个重点

主要是前端的处理做的不好,表面洁净度不够,一个是清洗一个是喷砂

当然涂料也可能有些问题

楼主:
谢谢,刚开始做没喷砂,第二次喷砂了也容易掉,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是便宜了

网友:
应该是便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