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哪位大神知道如何修改标准件的零件号吗?

楼主(2015-08-06):
有哪位大神知道如何修改标准件的零件号吗?就是希望材料明细表模板中按照我希望的形式显示。先谢谢啦!

网友:
明细表应该是个插件吧,你打开明细变可以选择明细表样式的,CAD中不好编辑的话 就直接炸开 手写编辑。

网友:
用的什么软件啊?

楼主:
不好意思,忘记说啦,我用的是SW.

网友:
不知道你的模版是怎么建的,搞明白怎么建的模板了,就都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