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注问题,请赐教

楼主(2015-08-06):
   各位大侠看看以下哪种标注方式更方便机加工师傅看尺寸,如果有更好的也可以贴上来。谢谢!

网友A:
右边那个好。

网友B:
看来你画图少一点。标注尺寸当然要加工师傅看懂,但更重要的是要控制你关心的尺寸及其公差。你的3中标注都不对。

网友:
没一种是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右边那个好。

同意,这个加工的师傅不用再算了

网友(点评):
连下料尺寸都没有,怎么会说不用计算了呢?

网友:
右边那个,其它两个加工出来,等着报废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来你画图少一点。标注尺寸当然要加工师傅看懂,但更重要的是要控制你关心的尺寸及其公差。你的3中标注都不 ...

你受累给画一个标准的  我学习一下

网友C:
这个零件是轴吗,如果是轴的话,怎么会出现中间有垂直的中心线,轴一般就一条水平中心线。基准一般是选轴的两边(任选一边)作为基准参考,而且尺寸要标全。

网友:
右边的要好些。但是如果在完美一些就好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受累给画一个标准的  我学习一下

为你的态度,画一个。一般来说是这样。假如机器的装配要求,按装配要求标注出要求。

网友:
多和加工师傅聊聊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为你的态度,画一个。一般来说是这样。假如机器的装配要求,按装配要求标注出要求。

非常感谢 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零件是轴吗,如果是轴的话,怎么会出现中间有垂直的中心线,轴一般就一条水平中心线。基准一般是选轴的 ...

这样么?

网友(点评):
你装配在轴上的其他零件之间有什么要求?你这样标注,表达了这个要求了吗?你认为表达了,旁人看到这图纸,是不是同样认识到你表达的要求?

网友(点评):
你能确定这一定是轴吗?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样么?

这个就是两端各装一个轴承  然后外面用卡簧卡住

网友:
同意10楼和8楼的观点,楼主的三种方式都不好,轴的话只有轴向有中心线。

网友:
记住,标注不是为了让加工师傅舒服,否则要工程师来设计干什么,都要加工师傅直接加工得了。标注首先要满足你的设计需要,其次是检测需要,最后才是加工需要,只有缺了两种需要,所谓的让加工师傅舒服才会提到前面来。
从这个意义上看,楼主的前二种标注都有可取之外,唯第三种标注,简直是胡闹,别说检测无法测量,单就加工而言,也不是舒服的。垂直于轴线的那个所谓中心线,要加工师傅如何确定。

网友:
工作图纸中尺寸标注是设计者设计思路的反映,必须保证的尺寸是要重点突出的,例如,楼主第一个图中,我就得楼主要求加工后的每挡尺寸都要以轴线的中心为基准对称,楼主第二个图如果按右侧一样标全的话,则是16的尺寸要以中心为基准对称,而傍边的尺寸以16的台阶面为基准加工至要求尺寸,楼主第三个图我就不说了。因为图中尺寸没标全,暂不讨论尺寸标注的正确与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