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硬质合金加工方法

楼主(2015-08-06):
谁可以告诉附件中的图纸怎么加工,好加工有什么方法,加工工艺是什么。材质是硬质合金

请各位大仙赐教

网友:
粉末冶金,烧制。
工艺不太清除,做合金刀具的应该能知道

网友:
硬质合金是无法进行切削加工的,坯料只能用粉末烧结压制,然后可以近行磨削加工.

楼主:
内孔NPT螺纹与螺纹怎么做?内孔半圆怎么加工?英制图纸

网友:
硬质合金?这个我也想知道怎么加工

网友:
硬质合金的加工可以使用旋转模锻设备进行锻压成型,工序简单,而且效率高,只是楼主这款产品除非是有现成的顶端否口管料,不然旋锻加工也比较麻烦,大家如果有需要硬质合金的棒料、管料加工件需要加工的可以找我,我公司生产销售用于加工金属管材、棒材、线材的加工成型旋锻设备,当然如果订单量稳定,我们也承接加工订单!  Q258186273

网友:
引用 楼主:
内孔NPT螺纹与螺纹怎么做?内孔半圆怎么加工?英制图纸

硬质合金的加工可以使用旋转模锻设备进行锻压成型,工序简单,而且效率高,只是楼主这款产品除非是有现成的顶端否口管料,不然旋锻加工也比较麻烦,大家如果有需要硬质合金的棒料、管料加工件需要加工的可以找我,我公司生产销售用于加工金属管材、棒材、线材的加工成型旋锻设备,当然如果订单量稳定,我们也承接加工订单!  Q258186273

网友(2015-09-18):
外圆直接在平面磨床上使用冲子成型机夹持,用金刚石砂轮加水磨出来,内孔使用钨铜放电加工,螺纹通过使用平动头或者数控电火花放电出来就可以。

网友:
呵呵,还是比较简单的东西!电火花+PG,

网友:
硬质合金加工常见的只有磨削,比如把硬质合金加工成各类刀具,你这个只能找生产硬质合金的厂家定做吧

网友:
硬质合金可以车,不过得PCD刀具才行。连陶瓷都能车,别说硬质合金了。

网友:
看什么样的硬质合金,如果是钢结硬质合金的话,可以退火后加工,然后再淬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