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线振动器的安装轨道材质会影响出料功能吗?

楼主(2015-08-06):
直线振动器的安装轨道材质(铁,铝等)会影响出料功能吗?

网友:
基本上影响倒不大,要是担心损伤工件的话就用尼龙的,效果差不多!

网友:
不会,轨道的重量和粗糙度,角度才会影响出料

网友:
还可以在轨道上增加气吹送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