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书看累了,请教一下大家

楼主(2015-08-06):
看书到底要看到一个什么程度呢,有没有什么方法呢
看到好的就去看两下,东看西看也是忘得多。从哪里看起又是一个问题

网友:
一入机械穷似海,从此高薪是路人。

网友(点评):
既然嫌弃薪水低,为什么不去挑战高薪,为什么不转行?

网友A:
看书学习的方法应该有很多种,我在年轻用功时一般用下面的方法。
按目录跳着快速浏览一遍,看看是否值得精读。
再用一张比较大的纸做笔记,先抄录目录里的章名,整张纸布局,每个章之间留出大空白。翻书,对整本书的脉络有认识。
较细地一章一章依次读下去,知道每一章说的什么,把各章下面的节名填写在笔记的章名后。有作业做作业,作业另外保存。有心得,写在笔记相关的章节下。
一本书读完,一张纸写满,另有关联的作业记录。三样东西放在一起复习一遍,一本书才算读完。
非正襟危坐、没有纸、不拿笔的话,不读书。

网友(点评):
前辈说得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书学习的方法应该有很多种,我在年轻用功时一般用下面的方法。
按目录跳着快速浏览一遍,看看是否值得精 ...

向前辈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书学习的方法应该有很多种,我在年轻用功时一般用下面的方法。
按目录跳着快速浏览一遍,看看是否值得精 ...

前辈这个方法确实好

网友:
看得不少,忘得也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书学习的方法应该有很多种,我在年轻用功时一般用下面的方法。
按目录跳着快速浏览一遍,看看是否值得精 ...

不拿笔,不读书!

网友:
出来工作的人,能认真完整看完一本书的,真的不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书学习的方法应该有很多种,我在年轻用功时一般用下面的方法。
按目录跳着快速浏览一遍,看看是否值得精读。
再用一张比较大的纸做笔记,先抄录目录里的章名,整张纸布局,每个章之间留出大空白。翻书,对整

我看书刚起步不久。都是逐字逐句的看。看书的时候带上草稿纸,觉得好的重要的在纸上抄抄或者按照自己理解默一遍。纸写满就丢掉。觉得重要的自己总结在书上。书看的奇慢,但看过以后,很有效果。来自: Android客户端

网友:
看书只有想看的时候看才有用,真累了,可以休息会,不必勉强。。。。。。

网友:
边看边拿本子记,自己觉得重要的都记下来。虽然这样看的进度很慢,但是很扎实。同时有的问题可以深入一下,有的东西可以差一些资料对比一下相同点和区别之类的,理解的更加透彻。

网友:
学以致用是关键,看书累是因为工作中没用到它,等你需要用它时再看书里面的内容,就会觉得书读得太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