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大侠们来拍砖,看下我选的皮带轮对不对?

楼主(2015-08-06):
图片是我计算过程

网友:
脖子痛,还是不看了~

网友(点评):
图在4楼,请重新看一看。

网友(点评):
谢谢前辈,脖子不痛了

网友(点评):
图在4楼,请再看一看。

网友(点评):
害怕伏枥老师真是好人

网友:
帮楼主重新贴图。

网友:
广州市日田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网友A:
楼主选用的电机是LEF215T-4-10HP。
请楼主说说是哪家的型号。
215应该是机座号,10HP为功率。
这个4,不好理解。
如是交流异步电机的极数,则后面1770r/min是怎么回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选用的电机是LEF215T-4-10HP。
请楼主说说是哪家的型号。
215应该是机座号,10HP为功率。

老师:LEF应该是美国电机
个人认为4位电机极数,极对数为2 ,同步转速n1=50*60/2=1500r/min,考虑转差率,异步转速为1450r/min左右。
版主之所以按照1770r/min计算,估计是按照美洲60HZ计算(60*60/2=1800r/min),除去转差率(1~5%),基本就是1770r/min

网友(点评):
谢谢你替楼主回答。

网友(点评):
你再查一查这个电机的使用电压,好吗。

网友C:
机械设计手册参考简单计算。没耐心的人是不会看的吧,伏枥老师帮你贴了,就看看。第4,小带轮直径给的太莫名奇妙了0.7(d1+d2)<a<2(d1+d2),结合传动比给出一个d1,d2才是合理的过程。后面的d2不根据传动比是个什么鬼。后面要算出v带的长度,根据v带所有的近似标准长度再反馈计算出真实的中心距。9的最少间距什么的,不记得用过。在这之后还要设计皮带轮的。。。好久不做计算了,都是软件直接算出来,希望没什么大错    还有伏枥老师说的4,是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选用的电机是LEF215T-4-10HP。
请楼主说说是哪家的型号。
215应该是机座号,10HP为功率。

前辈估计是60HZ 4P电机

网友(点评):
是不错。问题是楼主在哪里用设备。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老师:LEF应该是美国电机
个人认为4位电机极数,极对数为2 ,同步转速n1=50*60/2=1500r/min,考虑转差率, ...

老师发问到点子上,按理讲这个型号电机应该配100v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选用的电机是LEF215T-4-10HP。
请楼主说说是哪家的型号。
215应该是机座号,10HP为功率。

那个是雷勃电机型号,功率是7.5KW,转速是1770r/min

网友(点评):
可否请把使用电压和频率,使用地点说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师:LEF应该是美国电机
个人认为4位电机极数,极对数为2 ,同步转速n1=50*60/2=1500r/min,考虑转差率, ...

谢谢,刚发完贴子电脑黑屏了,还在修理中。用户在美国,转速是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机械设计手册参考简单计算。没耐心的人是不会看的吧,伏枥老师帮你贴了,就看看。第4,小带轮直径给的太莫名 ...

我在印证供应商给的带轮,他们选的是 42-B3-200(从动轮) 35-B3-112(主动轮) 两轴距离是实测450mm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在印证供应商给的带轮,他们选的是 42-B3-200(从动轮) 35-B3-112(主动轮) 两轴距离是实测450mm

唉。。。要把事情说清楚,伏枥老师那么用心给你截图,重新发。带轮是设计的,不是选的吧。要验证皮带轮对不对,过程就不是那么计算的了,设计过程与校验过程不能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唉。。。要把事情说清楚,伏枥老师那么用心给你截图,重新发。带轮是设计的,不是选的吧。要验证皮带轮对 ...

谢谢你们,想学多点知识,受教了。

网友(点评):
新手做事情出点问题正常,慢慢改好就行了,机械设计需要经验积累。。。。。鼓励中,一起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