帖子怎么加图片

楼主(2015-08-06):
右端的附件选项HTML代码和代码是灰色的,其他的选项也没看到加图片的选项,浏览器用的是IE11
这个论坛应该提供一些操作介绍。
问题很低级,别删啊

网友:
换浏览器,编辑器里有图片按钮

网友(点评):
为啥“此帖仅作者可见”?

网友:
这里的论坛软件时不时出点怪事。
最简单的贴图不是用贴图功能,而是下图中的“附加文件”才行;也不要“回复”或“高级模式”,就直接写帖子好了...

网友:
楼主发帖时自己设定的,估计点错了。现在好了。@陈伯雄

网友:
如果用了“回复”,就不可能加帖图或者附件的,见下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