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加工这个工件比较快?

楼主(2015-08-06):
我现在是用数控铣床,加工这个工件,用合金三面刃铣刀5*100去加工,转速800转,进给180,切削深度为8mm.现在加工时,刀具损耗很严重,而且比较受力。请大神给点建议,我现在的加工方法哪里可以改进?有什么其他加工方法,用立铣刀可以吗?
本人QQ190724473,恳请赐教

网友A:
画个截面图,棒料上线切割,割完按需截下

网友B:
没用大刀开粗么?D10的或D8的

网友:
应该上线切割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画个截面图,棒料上线切割,割完按需截下

内控要车啊,这样的话就不能太长去线切割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用大刀开粗么?D10的或D8的

D10  D8?什么来的,怎么用大刀?请大神赐教

网友:
线切割最能保证整体精度!上分度盘~四轴在加上钨钢铣刀成本啊!工件报废率高!有齿轮切割机

网友:
在卧式铣床上用组合铣刀或者定制的铣刀,配合分度头一次加工多个

网友B:
引用 楼主:
D10  D8?什么来的,怎么用大刀?请大神赐教

你用电脑编的?  先粗加工  去除大部分余量   先用10毫米的刀加工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用电脑编的?  先粗加工  去除大部分余量   先用10毫米的刀加工一下

先用10MM的刀粗加工? 这个我倒没试过,谢谢建议

网友C:
线切割开粗,四轴精加工,成本还可以,精度也高

楼主:
引用 网友C:
线切割开粗,四轴精加工,成本还可以,精度也高

这样效率不高啊

网友:
将三面刃铣刀的转速降至600试一试。

网友:
线切割 太慢 专业铣刀可以考虑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画个截面图,棒料上线切割,割完按需截下

线切割精度和表面粗糙度能达到要求吗?还有加工速度?

网友:
用線切割一刀割出來不是很快嗎

网友:
看你产品数量,数量大的话,定做一把滚刀,用滚刀滚齿加工应该比较快,而且刀具费用最省。要是数量少,那只能铣了。

网友:
冲床试试

网友:
铣刀粗、精加工效率太低,如果要求不高可以考虑线切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