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确定哪个位置需要标公差,哪些位置需要做粗糙度的标记

楼主(2015-08-06):
请教下各位前辈,在机械设计中如何确定哪个位置需要标公差?哪些位置需要做粗糙度的标记?

谢谢。

网友:
根据配合情况而定

网友A:
百度搜索一下,机械零件图绘制教程 江西理工大学 王军锋  ,看一下他的视频教程,基础的东西就懂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百度搜索一下,机械零件图绘制教程 江西理工大学 王军锋  ,看一下他的视频教程,基础的东西就懂了

真的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真的假的?

自己搜索下载看一下不就知道了?连这耐心都没有的话不要学了

网友:
这些都是机械专业基础知识,还用问吗?

网友:
是不是还没毕业啊

网友C:
与其他零件配合的关键尺寸需要加公差。首先你得定一个未标注粗糙度,如果是采用毛坯粗糙度的话,所有不是毛坯面的面都要加粗糙度,根据面的重要度决定粗糙度的大小;如果不是采用毛坯的粗糙度的话,那么设定一个你的零件大部分面都需要的粗糙度为未注粗糙度,然后不是采用这个粗糙度的其他面都要标注上实际粗糙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百度搜索一下,机械零件图绘制教程 江西理工大学 王军锋  ,看一下他的视频教程,基础的东西就懂了

好!去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与其他零件配合的关键尺寸需要加公差。首先你得定一个未标注粗糙度,如果是采用毛坯粗糙度的话,所有不是毛 ...

谢谢您的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