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电机的时候怎样测电机主轴与丝杠的同轴度?

楼主(2015-08-06):
有木有大神指导的

网友:
不都是用联轴器么

网友A:
我先说说我的工艺要求吧
1.丝杠和电机输出轴同轴不直接检查,丝杠和电机安装在同一个马达座上,通过机加工马达座保证丝杠轴承安装孔和电机止口安装孔的同轴度
2.在安装电机之前,丝杠输入端轴承压好后,打表,测丝杠伸出轴的偏摆(跳动),需要达到目标要求;不合格,调整螺母或者检查隔套

我目前还没有找到能够直接检查同轴度的方法,如果对同轴度要求很严格,我会在联轴器(高精度的刚性联轴器)上打表的。

如果你空间足够大,你可以考虑出一个工装,用同心规打表试试吧。

网友:
联轴器不是都有允许的偏角吗

网友B:
电机主轴和丝杆这是怎么连接的,运用在什么样的场合?

网友:
1)可以用刀口尺检测丝杠轴端和电机输出轴端相连的那部分外圆轴径,塞尺量最高点和水平侧边间隙,左右间隙调电机,高度间隙调垫片厚度,多测几次最后调整在装配要求以内。
2)如果丝杠轴端和电机输出轴端有着够大的空间,可以用百分表座坐在丝杠轴和电机输出轴任一端打另一外圆,还要结合打两者的水平高度。
愚人只见,经供参考。

网友:
柔性联轴器你是可以允许不同心的吗

网友:
特意发了以下贴子,想讨论一下装配方法,理论上的装配方法有不少,但限于空间紧凑的原因,不太好测量。
用数据来说话:探讨丝杆,电机,电机座装配问题,
http://www.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94335

楼主:
恩,轴承座和电机座做成一体的是个好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机主轴和丝杆这是怎么连接的,运用在什么样的场合?

伺服电机,带动丝杠旋转进而推动工作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先说说我的工艺要求吧
1.丝杠和电机输出轴同轴不直接检查,丝杠和电机安装在同一个马达座上,通过机加工 ...

表打丝杠轴跳动请问你们要求是多少?这个有什么标准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丝杠和电机安装在同一个马达座上的话,也是需要联轴器连接丝杠和电机吧? 那调节联轴器夹持量和上紧膨胀头 ...

伺服传动的进给轴,高紧密主轴安装和调节方法都不一样

这东西不用画图,上网上搜搜看装配工艺,看看别人的装配,都是大同小异的

对我来说就2种情况
1.不是很精密:机加工精度保证(当然前提轴承、隔环、精密螺母都是合格品),零部件装好了,电机和丝杠的同轴和偏角就在你计算尺寸链范围内。

2.精密(动平衡、转速非常高,主要是主轴部件,丝杠还没这么玩过):就需要调整了,不过在高精密的地方,我们预留空间比较大,有空间,怎么打表都没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表打丝杠轴跳动请问你们要求是多少?这个有什么标准吗?

这个还要看轴承大小和轴承旋转精度的

没什么标准,你选择了什么样的丝杠和轴承,差不多装配后的跳动就定了,达不到,就是装配不好,手法好的钳工一次就能装到位的

网友(点评):
高,这套工装挺好的,不知道用起来方便不方便

网友(点评):
又学到一招,正好设备有用联轴器的,这种工装正好可以派上用场。

网友(点评):
请问大侠,固定在轴上,旋转,竖直表打另一轴外表面?水平表起什么作用?

网友(点评):
这种方法并不适合我们用在自动化设备上的丝杆与电机联接上。因为联轴器不是分体的。

网友(点评):
水平表是不是打端面跳动的?猜的,请大侠指点。

网友:
@迷茫的维修
你来回答WUHANLIST 的问题u

网友(点评):
迷茫,那套工装举一反三,一体的照样可以找正的.仔细想想. 还有想想:为啥有人说连体的联轴器就不能测.背后有什么故事?

网友(点评):
“连体的联轴器”不好测,是不是因为不好找基准?如果是两个表,固定在联轴器以外的地方,用探头同时接触轴表面,这样是不是就能检测两轴的同轴了?

网友:
@迷茫的维修

包了

网友(点评):
哈哈!这个方法我想过了,因为卖联轴器给我的厂家保证不了联轴器外圆与内孔的同轴度。

网友(点评):
你怎么不说,你买来的电机伸出轴是“弯”?你丝杠轴承是“山寨”的?你的百分表是未经“计量”的?。。。。。不要以你买的“废品”来否定一个正确的测量手段。要不你写一个?

网友(点评):
为这事还专门请教过NBK的销售。无耐,公司买的都是山寨货,这些山寨厂家自己都说不明白,自己的产品精度能做到啥样。问他是如何加工来保证外圆和内孔的同轴度,也说不出个一二三来。

网友(点评):
再写10个给你估计都有,你是“闻所未闻”的,别说“见”了。这点小事,还难住人了?掉头看都不看的东西。回忆一下的东西,工况不同,你咋玩?这是最基本的了。

网友(点评):
我是“考考”迷茫这小子的“读书”。说起来还是有点喜欢他,“到处问”。

网友(点评):
不要激动!你说的这个方法绝对是正确的,可行的。我没有否定你的意思!请谅解!我也正自己找联轴器供应商,要求他们保证内外圆同轴度。也去某些厂家看了,有一家加工工艺能达到要求。

网友(点评):
打表一定要打在联轴器外圆上吗?看你工装怎么做了。

网友(点评):
这种原理用到你的实际情况,都是变通的。比如“长脚表”。关键是它对夹持表的的地方没有要求的,只要夹紧就好了,连偏摆都没要求,完全是两个相对转动的本身精度决定的。明白了吗?

网友(点评):
尼玛,你@我,我怎么没收到

网友(点评):
一体联轴器的外圆和内孔的同心(同轴度),不影响打表。就算外圆换成其它轮廓都不影响的。@wuhanlist

网友:
其实说白了,打表打的是一个点,我们还需要知道趋势,就是母线,我们可以测母线也可以测端跳,@逛逛论坛,@WUHANLIST

网友(点评):
说白了,一体的联轴器是“三角形”的,照打不误。是吧?呵呵。

网友(点评):
这只是一个举例,变通的方法多的是了,看你实际工况了,原理是一样的。

网友:
@逛逛论坛
请教,带支架的百分表随转轴旋转过程中,自身重力对其影响是否应考虑。
精密机床(设备)需要考虑才对吧。
谢谢!

网友:
要求同轴度多少?高的话做成整体,靠加工保证,低的话弹性联轴器就可以满足要求

网友:
电机止口和丝杆轴承口不是一刀走出来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