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板260厚,钻孔到深度80时,钻头断了,怎么取出?

楼主(2015-08-06):
钢板260厚,钻孔到深度80时,钻头断了,怎么取出?

谢谢。

网友:
从反面钻小一点的,钻通厚敲出,再从正面扩穿,

80 不算深,电火花,铣刀扎

网友A:
对,有专门的电火花的机器取断钻头的

网友(点评):
专门的电火花机器?叫?普及下。谢谢。今天分送完了,友情后补哈!

网友B:
都是用放电。去年做过一家公司,联轴器的断了好多丝攻,他们说送过去没事,他们有专门的设备,去他们公司好几次,都没见到是什么设备

网友(点评):
不懂,不问,怎么知道?

网友(点评):
呵呵哒,你在哪知道没问的?臆想?

网友:
是什么钻头?麻花钻吗,断钻头好敲,丝锥断了就麻烦了,

网友(点评):
是。友情后补哈。

网友C:
多大的钻头

网友:
便携式电火花机机分钟搞定

网友:
反面钻,再敲出来

网友(点评):
一开始,是这样考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多大的钻头

不好意思,没说清楚,是10个的钻头。
也考虑从反面扩孔,敲出,关键是活太大,翻一面,真心难翻啊!

谢谢各位了。

网友D:
盲孔就用电火花了,通孔可以从反面先打钻头,再用打孔机放电

网友(点评):
打孔机是什么专业东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有专门的电火花的机器取断钻头的

看到了,非常感谢哈!

网友:
电火花可以的

网友:
好多前辈说用电火花机,我也想见识一下

网友:
用不带尖的样冲,上下,正反方向震打,有可能松动。

网友:
引用 网友D:
盲孔就用电火花了,通孔可以从反面先打钻头,再用打孔机放电

线切割打孔机,装打孔电极丝,打穿线孔。一般小钻头可以用打孔机打碎。

楼主:
回复大家:
我们还是采取最传统的方式,杨冲敲敲振振。出来了。

网友:
电脉冲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B:
都是用放电。去年做过一家公司,联轴器的断了好多丝攻,他们说送过去没事,他们有专门的设备,去他们公司好 ...

现在市面上有一种很小的电火花机,专门用来取断丝锥断螺丝的。上次在展会上看到的。记得好像是三四千一台。

网友(点评):
网上看到介绍。

网友(点评):
那是便携式穿孔机,属于电火花的一种类别。

网友:
引用 网友E:
现在市面上有一种很小的电火花机,专门用来取断丝锥断螺丝的。上次在展会上看到的。记得好像是三四千一台 ...

不是电火花。

网友:
那么厚  从背面在打一个?估计也得断,铣刀慢慢插可以

网友(2015-12-10):
原来如此

网友F(2016-02-29):
多大的钻头?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多大的钻头?

10

网友:
钻头上面氩弧焊一点东西 反向拧可以吗?

网友:
可以用强酸腐蚀的方法

网友:
学习了,用便携式的打孔机,还是叫电火花机。或是采用边冲,然后悄悄打打出来了。我想到一种,往里面加油可以么?然后不断的敲击,冲打断了的。

网友:
钻头断了,返过来用小的钻头钻,还有180的长度应该更容易断,而且不保证可能会钻偏心
用样冲打我还没试过,不过照理说钻头断在80的位置是不是排屑受阻,扭力变大才导致钻头断掉应该不容易敲松
另外有人说在断处焊接重新返方向旋转,个人觉得钻头含碳量太高,焊接性能太差,而且反选要很大的力
铣刀插这么长的铣刀一下子不一定有
综合起来个人觉得电脉冲最好最有效率,个人意见,请大家指教相互学习

网友:
电火花加工可以,QQ3149410177,不接触加工,不伤螺纹底孔。

网友:
电火花是一种加工工艺,主要是利用具有特定几何形状的放电电极(EDM 电极)在金属(导电)部件上烧灼出电极的几何形状。 电火花加工工艺常用于冲裁模和铸模的生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