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用一个气缸驱动两个滑台同步相向运动

楼主(2015-08-06):
     本来想用两个气缸控制两个滑台同时前进或者后退,但是两个气缸一致性不好,有没有什么机构可以用一个气缸完成这个动作的?要求是一致性高

楼主:
想用滑轮  可是感觉精度不高 钢丝有伸缩量

网友:
齿轮,齿条结构

网友A:
齿轮齿条,同步带,都可以。

网友B:
实现的方案很多啦

网友:
铰链机构

网友:
齿轮齿条可以

楼主:
齿轮齿条机构能否画一个简单示意图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齿轮齿条,同步带,都可以。

可能是我没描述清楚   是对称的镜像的运动   不是朝一个方向的运动

网友(点评):
同步带一边固定一个滑台,一个动,另一个必定是反向运动。两齿条与齿轮相对安装,一齿条动,另一必定反向动。

楼主:
引用 楼主:
可能是我没描述清楚   是对称的镜像的运动   不是朝一个方向的运动

明白了,谢谢!您看看我这个小设备  适合哪种机构

网友:
如图,白色为气缸,绿色为滑台
一滑台固定在气缸尾,一滑台固定在气缸活塞杆上
气缸收,两滑台相像移动并夹紧
气缸伸,右边滑台右移。遇到红色挡块后,左边滑台向左移动,两滑台分开
很简单的装置,你那种工况,气缸缸体让其自由移动就行了,缸体和左边滑台刚性连接,活塞和右边滑台可以刚性,也可以浮动连接

网友C:
此机构仅适用于相向运动但不需要同步同速运动的情况,要同步,还是齿轮齿条吧

网友:
我倒是还没有看懂到底怎么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实现的方案很多啦

这种结构一直性会不会受到两根侧杆长度一致性的影响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此机构仅适用于相向运动但不需要同步同速运动的情况,要同步,还是齿轮齿条吧

大侠,为什么这种结构的同速性不好?求指教

网友:
同步带,两个运动部件分别固定在同步带运动方向不同的两侧

网友D:
两个运动部件分别固定在同步带的两侧

网友(点评):
同意此法

网友:
齿轮齿条

网友:
齿轮齿条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两个运动部件分别固定在同步带的两侧

最佳方案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两个运动部件分别固定在同步带的两侧

用同步带就要用电机了,

网友(点评):
谁说一定要用电机的?

网友:
建议用齿轮齿条,精度高。

网友:
气缸链接一个滑台上,另一个滑台用同步带连接。

网友:
齿条最好做成齿棒的形式   加直线轴承刚好导向  很普通的结构

网友(2015-09-17):
引用 网友B:
实现的方案很多啦

这是反向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两个运动部件分别固定在同步带的两侧

这是用来卡什么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明白了,谢谢!您看看我这个小设备  适合哪种机构

这个是做什么用的呃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实现的方案很多啦

这个机构我计算过,中间的角度最小是20度左右,具体忘了

网友:
如果空间允许的话,把两个气缸换成一个吧。然后下压的连在一起。你发的图两个气缸用同一个电磁阀控制,看似一起,但是每个气缸的摩擦什么的不一样的,所以不可能完全同步的。

网友:
中间加个连杆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两个运动部件分别固定在同步带的两侧

这个好,有创意!

网友(2016-06-28):
用连杆就能搞定了。气缸座固定好,气缸头连接连杆,连杆连接滑台。

网友(2018-07-26):
连杆应该是最简单的了,但是用连杆要控制一下两个推杆初始的角度最好要大于135度吧,不知道你这空间上有没有问题,另外想用齿轮齿条的话原理可以参考SMC的MHF2薄型气爪的结构。

网友:
我给你上张齿轮齿条类似的图吧,都在说没人放。可以参考下

网友(点评):
包装机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