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定义DimXpert尺寸模板

楼主(2015-08-06):
&DimXpert solidworks3D标注工具,真到2015版,与MBD插件结合,才真正发挥出它的优势来。
SolidWorks工程图或者DimXpert中都会使用到尺寸标注,而且SolidWorks也内置了针对不同标准的尺寸样式。但这些默认的样式不一定能完全满足用户的需求,所以需要由用户自定义符合其要求的尺寸样式模板。在solidWorks工程图中用户可以自由的修改尺寸样式,直接使用DimXpert默认模板样式标注得到的尺寸离实际需要的尺寸样式还有差距,而DimXpert不像SolidWorks工程图可以直接在编辑区域进行尺寸样式的修改(此处修改的含义不包含纯手动输入尺寸字符,而是以变量的形式修改),所以只能修改影响DimXpert标注样式的模板文件。

以上内容仅定义尺寸样式的部分内容,其它内容如:默认公差、尺寸线样式、尺寸摆放位置等,需在文档属性中做相应调整;
相比于SolidWorks工程图中使用的尺寸变量,DimXpert中的变量数量较少,所以可能存在一些限制。比如sft_threadDesc(螺纹规格)一般显示内容为 “螺纹大径”x “牙距”。举例:M4x1.0。 如果对螺纹的标注不需要牙距(仅标注 M4 ),则需要对Toolbox数据库的内容做修改;
类似的,异形孔向导的默认标注样式模板也能进行自定义,文件如下:
(SW Installation Path)\lang\chinese-simplified\calloutformat.txt

网友:
这是个干货 现在在公司就搞到这种事 标准化的不变 这边标注有麻烦 还得转CAD再整

网友:
偶遇SolidWorks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