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螺纹规测量螺纹深度时,前段部位是否需要除去,除去多少?

楼主(2015-08-06):
如题,
我们公司在测量铝铸件加工品的螺纹深度时,遇到争执,来求高人指点

在用普通螺纹规(ISSOGU,leitech等的传统螺纹规)测量有效螺纹深度时,螺纹规的前段部位是否需要除去,如果要除去,该除去多少?有什么国际、国内标准吗?

我们的测量方法就是用高度尺,将螺纹规在螺纹孔所在平面,归零,然后螺纹规旋拧进去,在测量高度,直接读数,为有效螺纹深度,

网友:
这个根据客户的规范吧,有的要求去除导向的长度、有的客户不要求去除导向长度。这个导向一般是量出来的,大概的数值。一般螺纹深度深一点比浅了好。

楼主:
现在想知道一般国内外的标准是如何的?

楼主:
有高人知道吗?

网友(2016-01-04):
DIN标准,去除2mm,1/2螺距不计算在螺纹深度之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