粉末冶金去毛刺

楼主(2015-08-06):
我们现在有一款小产品,注射后,在合模处、接缝处、产品边沿会留有毛刺,(有些毛刺比较小,需在显微镜下才能看到,有些比较明显,直接都能看到)如果在烧结前,不将它们去掉的话,烧结后这些毛刺会直接影响成品的质量,而且,我们的材料是W-Ni-Cu,烧结后,是一种钨钢,硬而脆,想要再去除非常的难。
我们当前的设想是在注射后直接去除,目前采用的是人工去除的方式,速度慢、效率低,投入人工太大,无法满足大批量生产的要求。
还望坛内高手、前辈们能不吝赐教;或者有相关技术能力的厂家能够提供解决方案,我们愿意付费导入先进技术。
不胜感激!

网友A:
离心机锆珠磨

网友B:
从模具上着手,提高模具的精度,使注射产品不产生毛刺。

网友:
mixin0756大大说的对,产生毛刺的根本原因是模具,应该从根本着手。但是如果更换模具的成本和时间不行的话,二楼兄弟说的类似小型抛丸的方法也能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模具上着手,提高模具的精度,使注射产品不产生毛刺。

不可避免会有毛刺,新修的模用一段时间就会出现毛刺,反复的修模已经跟不上生产的节拍要求,因此考虑后续工序处理。

网友:
坐等高手解答

网友:
加装去毛刺工艺生产线  可以用抛丸?抛丸的速度能跟上 ? 给我们公司做吧 我们给你想办法

网友(点评):
注射零件在烧结前坯体强度极低,用抛丸零件出来就又变成粉末了。

网友(点评):
烧结后的合金硬度极高,用抛丸毛刺又去除不掉。

网友B:
楼主你应该贴一个零件图出来,并表明毛刺的位子,这样便于分析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应该贴一个零件图出来,并表明毛刺的位子,这样便于分析问题。

好的,主要是在公司,上网不方便,一般是手机上网。我找到上网电脑就贴上来。

网友:
直接买设备, 我们用的是饰光机。研磨机也行,滚光机用来开玩笑行。要看注塑什么料,有可能前两个机也不行,

网友:
随便看看,新人报道

网友C:
很简单,做个小工装就可以了,成本与你的产品形状有关,基本上很便宜,
不知你公司在哪里

网友:
向大侠们学习致敬

网友:
根本在于模具,把模具做的精度高一些

网友:
等待结果

网友D:
联系我17701658858,专门做表面去毛刺、抛光的。

网友E:
做铁基结构件时的经验:
① 进烧结炉前,钢丝网上用气枪吹可以去除绝大多数的小毛刺。注意要把握吹气的时长,角度方向,多验证几次。
② 烧结热处理后,如果毛刺处于工件的外露部分,可以采用光饰机,离心振动去除。
③ 内部毛刺可以通过抛丸或者喷砂机去除。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简单,做个小工装就可以了,成本与你的产品形状有关,基本上很便宜,
不知你公司在哪里

听起来很有诱惑力,公司在上海,如果你能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公司愿意花钱!

楼主:
引用 网友D:
联系我17701658858,专门做表面去毛刺、抛光的。

类似的厂家找了很多,最终的结果只有一个:把我们的产品弄坏了。传统方法,我们基本都试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做铁基结构件时的经验:
① 进烧结炉前,钢丝网上用气枪吹可以去除绝大多数的小毛刺。注意要把握吹气的时长 ...

我们现在是喷砂后,再吹气,效果还行,但并没有达到预期。依然要耗费大量的人工。

网友C:
引用 楼主:
听起来很有诱惑力,公司在上海,如果你能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公司愿意花钱!

我再昆山,你留个联系方式吧,或者QQ我 190538273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们现在是喷砂后,再吹气,效果还行,但并没有达到预期。依然要耗费大量的人工。

①如果产品可以接受增加倒角的话,增加小平台倒角。这个是粉末冶金里面的常用结构。
②模具间隙尽量减小,钳工研磨间隙。
③小毛刺,尽量是在烧结前吹掉,后面再做处理总是不够好的。

网友F:
大家快来加楼主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大家快来加楼主啊。。

出了什么情况?

网友A(2015-11-03):
引用 网友A:
离心机锆珠磨

粉末冶金磁力去毛刺

网友G:
烧结前,粉末的粘结力还不够,你这时打磨恐怕对工件会有影响吧?
我也建议是从模具改进入手

楼主(2015-12-18):
引用 网友A:
粉末冶金磁力去毛刺

在我们这里的有种叫 磁溜,烧结前处理造成零件报废,烧结后处理,没有效果。不知道和您说得是不是一种工艺。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再昆山,你留个联系方式吧,或者QQ我 190538273

18067260902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在我们这里的有种叫 磁溜,烧结前处理造成零件报废,烧结后处理,没有效果。不知道和您说得是不是一种工艺 ...

不一样,我们磨料是不锈钢磁针,你那应该是磁变液

网友H:
采用电解去毛刺行吗?ECM 去毛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一样,我们磨料是不锈钢磁针,你那应该是磁变液

我们用的也是不锈钢针,很细的那种。

楼主:
引用 网友H:
采用电解去毛刺行吗?ECM 去毛刺。

如果采用这种工艺的话,是要在烧结硬化以后再处理么?材质是一种钨钢,不知道是否有效,没有试过。

楼主:
引用 网友G:
烧结前,粉末的粘结力还不够,你这时打磨恐怕对工件会有影响吧?
我也建议是从模具改进入手

是的,很有道理。
目前对这方面的改进还是有困难的。
因为新模具在使用的过程中是没有问题的,使用一段时间后,就开始出现毛刺,如果能有效提高模具的寿命,也是一个不错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