履带式行走液压马达驱动液压系统如何设计

楼主(2015-08-06):
现在是速度0.5m/s,推力3T,载重4T

采用开式还是闭式回路呢,如果是开式,是哪种回路比较好,恳求有经验的大侠赐教。

网友A:
曾经毕业设计做的这个。。。超级水

网友B:
主流是闭式的,开式的也不少,比如掘进机行走回路,就是一个负载敏感系统,变量柱塞泵+负载敏感阀+插装式减速机和马达

网友:
开式回路  闭环控制比较好,农机上一般农户不喜欢换油所以一般选择开式的,有闭环控制履带的同步行走(直线行走),变量泵+定量马达的容积调速。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主流是闭式的,开式的也不少,比如掘进机行走回路,就是一个负载敏感系统,变量柱塞泵+负载敏感阀+插装式减 ...

闭式静液压驱动方案效率高,发热低,但成本高,多用于行走距离相对长的机械,例如挖掘机,当然最佳选择还是动力换挡变速箱。
开式多路阀液压马达方案效率低,发热高,但成本低,多用于行走距离较短的机械,例如高空作业车,但若选用有压力补偿功能电液比例多路阀,则可以提高效率,减少发热。Genie, Airo等欧美厂家高空作业车均选用开式多路阀。

网友:
如果只有行走用液压,可以用闭式系统。如果其他工作部分也用液压,就用多路阀的开式系统。参考工程机械的液压系统,稳定成熟,价格也好。

网友(2016-07-12):
引用 网友A:
曾经毕业设计做的这个。。。超级水

是这个吗?
履带式工程机械液压驱动行走系统设计

网友:
大板你好。我这有个配件活动,给删除了。怎么样才能发广告贴呢?有没有什么渠道?

网友:
    楼主如果没有过高的调速要求的话可以考虑直接使用定量泵驱动定量马达  简单实用

   如果预算充足 最好用闭式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