锻造行业的耐高温 机器人抓手的设计,请教

楼主(2015-08-07):
从上游过来的工件是那种发亮的很烫的工件,大概五百多度,这样的工件,机器人抓手改如何设计? 有没有什么耐高温的材料或者气爪呢? 或者其他的结构? 请各位设计大神给点建议。

网友A:
从上游过来的工件是那种发亮的很烫的工件,估计也有个两三百度???
劳驾楼主再去确认一下温度吧
@害怕伏枥

网友B:
发亮的、很烫的,是刚出蒸的馒头?
也就八九十度吧,哪来“有个两三百度”。
不是馒头是工件?
那么,工件材质呢?
要是钢铁的话,600°C以下是不会发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上游过来的工件是那种发亮的很烫的工件,估计也有个两三百度???
劳驾楼主再去确认一下温度吧
@害怕伏 ...

谢谢,处理这种高温的工件有什么办法呢

网友C:
上游来的是什么材质呢,要是钢铁,发亮的温度范围就宽了。白光带点红的1100度以上,暗红弱光的有六七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发亮的、很烫的,是刚出蒸的馒头?
也就八九十度吧,哪来“有个两三百度”。
不是馒头是工件?

这个温度我也并不是特别清楚,但是工件就是那种已经发红发亮的了,谢谢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游来的是什么材质呢,要是钢铁,发亮的温度范围就宽了。白光带点红的1100度以上,暗红弱光的有六七百度

刚才问了同事,工件温度是五百多度,不好意思,之前写错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才问了同事,工件温度是五百多度,不好意思,之前写错了

锻模常用H13钢,用来做你这个夹钳应该可以

网友:
要有材质  才能知道多少度的!

网友D:
可以考虑硬质合金。还有310S。

网友E:
可以H13钢,在加运水冷却

网友(点评):
这才是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考虑硬质合金。还有310S。

网友F:
锻造的钢件一般都会在700度以上,一般的气爪耐温到110度,可以延长手指,加隔热板。

楼主:
引用 网友F:
锻造的钢件一般都会在700度以上,一般的气爪耐温到110度,可以延长手指,加隔热板。

大哥,隔热板就是一般的钣金吗 还是有其他的材料呢

手指用铸铁还是一般的碳钢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以H13钢,在加运水冷却

运水冷却是指 抓手夹持一段时间后再放到水里冷却吗 还是什么意思,求教

网友E:
就像模具一样钻过水孔,通循环水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就像模具一样钻过水孔,通循环水

大哥,您的意思是,抓手的手指做成通孔的样子,然后水一直循环着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就像模具一样钻过水孔,通循环水

您有这方面的经验吗 可以详细的分享下不?谢谢

网友(2016-01-28):
不用冷却的,材料用好,结构设计合理点,没有问题

网友:
试试电爪吧

网友G:
我上个公司就买了一台德国的HATEBUR热模段床,他们的爪子什么材质的我忘了,但刚觉不是刚的,应为好轻。机械手指就是三个方片,而且三个手指与工件之间的,接触面很小。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上个公司就买了一台德国的HATEBUR热模段床,他们的爪子什么材质的我忘了,但刚觉不是刚的,应为好轻。机械 ...

你說的有圖片或相關資料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