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看看我的小车往复运动设计还有哪些问题

楼主(2015-08-07):
新开一个贴。
第一次做的非标设备,很多都是在边学习和边摸索中来设计的。

目前小车采用的是丝杠传动,用的丝杠是4040,光轴是32的直径.
小车的拉力经测试最大 为33KG(启动时为最大),所以我电机的拉力设计50KG足够了。

目前我在反复考虑可靠性。
1、3.1米左右的4040的丝杠会不会有点软,由于太长,运行过程中会不会出现变形情况,由此产生丝杠巨烈震动,同时也会对丝杠造成较大的损伤而影响寿命?
2、由于是要承受巨烈震动,所以我做了三处缓冲弹性设计,但这个弹性设计会不会对丝杠运行有影响?比如滑到中间卡住不能转动了?
3、我看有的丝杠滑台端面固定好象都用两个轴承的方式,这样做是一定有道理的,我是否也必需改为两个轴承固定端面?

另外还有一个较大的问题:
小车与滑块之间的固定,我相用绳子加挂钩,但每次都要走到中间去操作一下会感觉很麻烦。
如果小车一推进去就能自动锁住(按一下按键也可以),运动完成后锁住机构能自动打开就完美了。

楼主:
附上图片

网友A:
3米多 为啥不考虑齿轮齿条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3米多 为啥不考虑齿轮齿条啊

那齿条该多长才能满足要求啊?并且占用空间至少要翻一倍.
一个长长的齿条一伸进一缩回,也有一定危险性

网友(点评):
齿轮齿条为啥会占用空间一倍?危险性又从哪来的?

网友(点评):
而且你这个小车能要多少精度

网友(点评):
弄个电机在小车的下面,齿条装在平台上,电机带动齿轮转动,控制小车前进后退,电机上面加个编码器,就能精确控制了啊!感觉比你这个要省事情不少啊!

网友B:
1.长度3.1m,建议在光轴下方添加支撑块,不然很容易受重力影响弯曲过大,出现卡死问题;
2.前后缓冲根据工作状态可能有必要,但是上下缓冲觉得没什么用啊,小车不是有轱辘嘛;前后缓冲建议使用橡胶制品的缓冲垫,弹簧振动大;
3.小车与丝杠的连接部分不要使用刚性连接,可能使丝杠卡死;
4小车导向问题,建议小车底部添加导轨,防止跑偏;
5.轴承选用角接触轴承;
注:个人愚见仅供参考。

网友:
我怎么感觉用同步带,加上一个刹车机构最好了。同步带相当于电梯的钢丝,刹车机构参考电梯!应该能达到你要求的运动加锁死的效果!

网友:
不靠谱,这么长的丝杠,变形肯定会有,而且最重要的是刚性,速度一块,整个丝杠就跳舞了。再说这么长一根,得多少钱啊。你这个小车搬运需要这么高的精度吗?

网友C:
不知道楼主的定位有多高的要求,感觉用丝杆的造价太高了,而且4040-3M有点长,并且有冲击对丝杆螺母也伤害比较大。个人感觉用链条或者同步带比较好。

网友:
丝杠太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楼主的定位有多高的要求,感觉用丝杆的造价太高了,而且4040-3M有点长,并且有冲击对丝杆螺母也伤害比 ...

对精度要求很低的,几乎没有要求, 误差个几十厘米都没没系

网友(点评):
既然如此,用链条结构省事,成本还低

网友(点评):
几十个厘米的概念就可以理解为半米了。

网友:
感觉有点复杂;小车往复的话;直接用链条通过链轮或者钢丝绳通过槽轮来带动小车实现,位置控制可以选用接近开关

网友C:
引用 楼主:
对精度要求很低的,几乎没有要求, 误差个几十厘米都没没系

那你还是赶紧换吧~你老板你这样糟蹋他的钱吗?你寻一个丝杆和一套链条再加一个同步带的价格比价一下。你不要决定就给老板,叫他看钱.....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你还是赶紧换吧~你老板你这样糟蹋他的钱吗?你寻一个丝杆和一套链条再加一个同步带的价格比价一下。你不 ...

3米长滚珠丝杠副也不是很贵,4040的含税价一套不超两千块

用链条不是没有想过,如果放在小车底部,高度空间太过紧张。最高限高不能超130mm,链轮周长、链条本身的厚度、电机的高度加在一起,这个高度太过紧张

并且链条3米多长,自身自重情况下也会下沉,用久后也容易松动,即便用涨紧轮,每次都要增调也很麻烦。
用惰轮感觉又没空间可放。

如果放到两边,要用两个电机、两个链轮组,再加上两组支架,成本可能更贵

网友(点评):
感觉没精度的话,两千多挺贵了,用两根型材做小车导轨,使用钢丝绳,一端设置一个从动轮,一端设置一个主动轮。两个行程开关,完事了

网友(点评):
钢丝绳和小车固定在一起?

网友:
那么长的光轴也会形变的,丝杠和光轴很难保证同心度的,而且丝杠太长了 ,成本很高,加工和装配的时候难度也很大,如果非要用丝杠的话,光轴可以换成滑块轨道稳妥一些

网友D:
俺12米直接用100的槽钢2根,做一个小车上面来回跑,已经跑了9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俺12米直接用100的槽钢2根,做一个小车上面来回跑,已经跑了9年了

用什么做动力机构的呢

网友:
选直线导轨可行?

网友E:
同步带轮比较好,不用光杆,有滑轨最好用滑轨,没有就自己做个,参照火车轮和轨道样子,选槽钢那样的,把轮子夹在中间,减震的也建议不用弹簧而用缓冲垫,应该可以了。

网友:
还是做车轮导轨,电机带动小车走

楼主:
引用 网友E:
同步带轮比较好,不用光杆,有滑轨最好用滑轨,没有就自己做个,参照火车轮和轨道样子,选槽钢那样的,把轮 ...

我是要有两种不同的小车要经常更换的

小车的尺寸是不一样的,所以震轨才要做那么宽,不然无法共用

但震轨宽了后,车会左右动来动去。
小车的结构原则上 不能去改的,一改要改几十辆小车比较麻烦。

一款产品配一辆小车,生产整个过程是不离小车的。
这是由产品的性质决定的。产品很大很重,只能一辆车配一个产品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精度要求很低的,几乎没有要求, 误差个几十厘米都没没系

对精度没要求,用链条、齿条都比你这个丝杠好很多

网友F:
速度 又要求 吗

网友G:
用齿轮齿条传动     ,齿条固定,齿轮装在电机上,电机装在小车上面

网友(点评):
3m多长的丝杠,丝杠的优点全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用齿轮齿条传动     ,齿条固定,齿轮装在电机上,电机装在小车上面

我的小车是要经常更换的,有几十辆小车不可能每个都去装电机吧?

并且有两种不同规格的要共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速度 又要求 吗

235mm/秒左右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要有两种不同的小车要经常更换的

小车的尺寸是不一样的,所以震轨才要做那么宽,不然无法共用

你的小车放在他说的小车上

网友:
丝杆比较长,做减震措施有必要,车轮加导轨感觉会更好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3米多 为啥不考虑齿轮齿条啊

好主意!赞!

网友:
为啥不考虑齿轮齿条啊

网友:
用齿轮齿条就行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精度要求很低的,几乎没有要求, 误差个几十厘米都没没系

对精度没要求不高,那就加两条轨道,车上安装四个轮,电机驱动轮子这样不更简单?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小车是要经常更换的,有几十辆小车不可能每个都去装电机吧?

并且有两种不同规格的要共用

那可以做个带动力的底架,小车固定底架上。使用其他小车在更换

网友:
采用齿轮齿条,齿条固定在安装板上,齿轮可以装在托架平台上,这样你不同规格的小车就直接放在托架上就可以了,自己一些看法

网友:
建议改为齿轮齿条,另外光轴改为圆柱导轨

网友:
引用 网友B:
1.长度3.1m,建议在光轴下方添加支撑块,不然很容易受重力影响弯曲过大,出现卡死问题;
2.前后缓冲根据工 ...

33公斤,你感觉橡胶缓冲可以吗

网友:
这么粗的轴,超过1.5米就得加轴承座

网友:
同步带不考虑,打滑可能很大,考虑链轮,个人感觉链轮,一边一个,用一个电机加连干结构

网友:
这套机构虽然可以实现,可是看起来别扭,一有点细长,二理论精度富余多,三轴承座可以跳动?如果是空间不够,可是小车下面是空的啊 ,应该足够布置齿轮齿条了吧,从里面推小车,根据尺寸两面卡住,也不需要那个挂钩了。

网友:
3米多也不长啊,你照样本上的丝杠选型公式挨个算,能行就是能行,不行换大的

网友:
3M跨度太长,丝杠材料不好的话很容易变形,感觉如果不是悬空放置而是在地面放置的话,可以采用壁式龙门吊或者切割机床似的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