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说采煤机被玩坏的“脚”

楼主(2015-08-07):
机械这东西一但坏了那就谁都"知道"它坏了,谁都可以上来劈头盖脸对你说几句,然后呢?就没有然后了......
最近采煤机的"脚"在井下似乎不太老实,要么发出刺耳的怪叫,要么直接缺胳膊少腿,发回来一看大家都知道坏了,“劲太大了,卡住了肯定”,“和溜子不配”“材料有问题”“热处理有问题”.......各种问题,反正有问题!重新发过去的“脚”一下井,那边就来电话说“脚”发出刺耳的金属摩擦声,派去售后,查不出什么原因,换了几批还是一样.....采煤机的“脚”其实就是一圆柱摆线齿轮,这种齿轮一般场合不太用,优点有,缺点不比优点少,要说用钟表行业应该还用的。俺是没机会去井下考察实际情况,所以只能“意淫”,这玩意儿材料18Cr2Ni4WA,热处理工艺较一般材料复杂,齿面是渗碳淬火的,渗层深3-4mm,所配采煤机总牵引力684KN,俺粗略估算了一下断齿是不至于的,裕度比较大,但看齿面似有刮削样,渗碳层竟被挤得波皱起来,及其诡异,到车间找来加工图纸,图纸上面是齿廓坐标,俺想拿到车间生产的图纸应该不会有错,遂自己找来相关资料,单独做了一套参数与之一样的家伙,经仿真看不出问题,于是拿来车间图纸,按其坐标做出齿廓线,与俺所做的对比一下,节圆弦齿厚一样,齿顶单面宽了1.6mm左右,节圆以上部分齿厚全部增厚了........共轭齿面被破坏,两轮有互相嵌入的趋势..........,再一看齿轮配对也错了,两小轮竟然一样的..........问这坐标那来的,按按钮按出来的,现在俺也会按了,分分钟学会..............

网友A:
你在1楼2楼分段发图不行么?内存报警了。

网友(点评):
这是要把大侠的电脑玩坏的“感觉”

网友(点评):
玩坏的是二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在1楼2楼分段发图不行么?内存报警了。

那是提示大侠的机器该升级了

网友(点评):
单位的,工作站的,工作室的家里的10台了,工作机不联网,就这台上的,不能再投了。下一步要往外地走,拿又拿不了,足够装一挂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在1楼2楼分段发图不行么?内存报警了。

真羡慕大侠,搞这么多机器,还有工作站!配置不低吧,俺这垃圾玩意儿,解算个仿真得半天..........

网友:
牛人,大概知道个意思,要好好研究研究

网友B:
大侠这都是什么软件做的呀,好羡慕

网友C:
这个齿轮肯定是线割的了吧??刀具的话怎么会错呢,都是标准的
复习机械 原理还没看到摆线的,不过渐开线齿廓重合度一般都设置在2点几啊
不到1的重合度意思是存在没啮合的时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侠这都是什么软件做的呀,好羡慕

没什么特别就手头常用的软件,cad NX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齿轮肯定是线割的了吧??刀具的话怎么会错呢,都是标准的
复习机械 原理还没看到摆线的,不过渐开线齿 ...

标准直齿的最大重合度<2吧,斜齿可以,摆线齿轮的滚刀制作麻烦,以前还做靠模方形加工呢,现在可以用线切割,加工中心,国外似乎有精密铸造的,这个玩意儿铸造不好玩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齿轮肯定是线割的了吧??刀具的话怎么会错呢,都是标准的
复习机械 原理还没看到摆线的,不过渐开线齿 ...

重合度不到1就是前齿脱离啮合,后齿还没进入啮合,想象下,主动轮前齿已经脱离被动轮,而主动轮的后齿还没进入啮合,那在这一啮合的空白瞬间被动轮上的负载转矩(假设负载可以对被动轮产生转矩)将驱动被动轮逆向转动直至主动轮和被动轮齿面相撞,这就是传动的不连续性和冲击

网友:
向大侠学习了

网友:
齿轮的确有点深层次的东西

网友:
摆线齿形的齿轮,没接触过。学习。

网友D:
大侠能说说为啥非要用摆线吗?双圆弧行不行?摆线这种东西,斜齿加工很麻烦,特别是再涉及共轭的时候,感觉摆线更适合偏心机构的啮合使用。活着说涉及过顶和切根时更好用一点,不知大侠怎么看

网友:
大侠真是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侠能说说为啥非要用摆线吗?双圆弧行不行?摆线这种东西,斜齿加工很麻烦,特别是再涉及共轭的时候,感觉 ...

零侠,大侠俺不敢当啊,仰望天空只想看的更远的井底之蛙,采煤机上常用的牵引机构:摆线齿,渐开线摆线复合齿,单圆弧齿,第一种用的最广泛,后两种俺还没细细研究,摆线齿齿形较长,对井下销排的起伏扭曲引起的中心距、截距变化适应性较强,还有它可以做校少的齿(6)不发生根切,啮合时是齿形的凹凸面啮合(和圆弧齿差不多)接触应力较小承载力强,大侠说的摆线斜齿,采煤机牵引机构上不用,看过一些资料风机和压塑机上用的多,另外如果采用其他齿形估计齿轮尺寸得做的很大才能保证直径55或更大的销柱能放入齿槽中吧

网友(点评):
你这么说就很合理了。多谢指点。我这边也用摆线,但是不是齿轮。总的感受就是这是个线型很难控制的东西。

网友:
这个真的好厉害。看呆了

网友:
学习了,回头得再复习复习齿轮方面的书籍

网友:
新人要学习的还有好多啊

网友E:
一些大的开式齿轮传动上用,大轮都是柱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些大的开式齿轮传动上用,大轮都是柱销的

采煤机无链牵引有用销轮和齿条啮合的,和大侠说的有异曲同工之妙

网友F:
番茄大侠,在做牵引轮与销排啮合仿真时还要注意销排齿形与节距,你图中是圆柱形,其实还有准渐开线齿形,需要问刮板机厂家要,另外还应考虑刮板输送机在工作面上垂直方向和水平方向的弯曲,书上都有,综采手册上也有。关于煤矿机械传动,有一些书很值得一看,比如煤矿机械传动设计手册,胡来瑢主编。望能帮到你。

楼主:
引用 网友F:
番茄大侠,在做牵引轮与销排啮合仿真时还要注意销排齿形与节距,你图中是圆柱形,其实还有准渐开线齿形,需 ...

多谢指点,你说的渐开线齿齿形销排,俺在公司也看到,用的不多,与之相配的渐开线齿轮,全称叫渐开线齿轮-强力驱动销排

网友(点评):
其实,用的不少的,现在我们出去配,都是渐开线的了,圆柱的反而用的少。

网友(点评):
其实,用的不少的,现在我们出去配,都是渐开线的了,圆柱的反而用的少。

网友(点评):
其实,用的不少的,现在我们出去配,都是渐开线的了,圆柱的反而用的少。

楼主:
引用 楼主:
多谢指点,你说的渐开线齿齿形销排,俺在公司也看到,用的不多,与之相配的渐开线齿轮,全称叫渐开线齿轮 ...

大侠有这种销排和齿形相关的设计资料吗?可否让俺研究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