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需要画蜗轮蜗杆,可是公司里只有一把米尺

楼主(2015-08-07):
本人需要画蜗轮蜗杆,可是公司里只有一把米尺。。老板让我做出图纸。知道齿数44齿顶圆直径384齿厚72.7 蜗杆是4头。本人对机械一窍不通求大神指点。

网友:
兄弟,机械专业本科要读4年,毕业了没有几个家伙玩过蜗轮蜗杆呢

你不如找找身边工程师帮忙吧~

网友A:
画三维还是二维的 ?三维的涡轮蜗杆我倒是可以画

网友:
蜗轮蜗杆学问海了去了,慢慢玩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画三维还是二维的 ?三维的涡轮蜗杆我倒是可以画

真心求教,可否开帖详述建模过程?

网友:
查查资料,你这样问,自己也是不懂的

网友:
对机械一窍不通?老板还让你画涡轮蜗?

网友(点评):
对于这样白贼人是直接路过

网友:
先学习机械手册的蜗杆的参数画法,蜗轮就明白怎么画了,根据蜗杆的模数算参数,测绘蜗杆的外圆,N个齿的齿距,算出模数

网友:
去安装个三维软件,然后用插件画,给定几个重要参数就可以了!但是你这个没有机械基础,好像真的要下苦功夫了!

网友:
SW   用迈迪   输入参数,你要什么涡轮 没有百度一下,蜗轮蜗杆的参数还是很好查的

网友:
蜗杆的齿形都有好多种,还是别接这个活儿了。蜗轮是否为变位的呢,你也不一定测出来了。

网友:
看书,看已有的成熟的图纸。慢慢锻炼,潜心修炼。不能指望一蹴而就。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真心求教,可否开帖详述建模过程?

这个是蜗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蜗杆

这个模型做过运动仿真吗?有没有干涉,能不能看到正确的接触区域?

网友:
楼主齿厚能达到7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