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心球轴承两个并在一起 用,还能调心么

楼主(2015-08-07):
请教:调心球轴承两个并在一起 用,还能调心么

网友A:
为什么要两个一起用?很少见到这种应用的。不过按照原理,可以调心,但是调节角度变小了。

网友(点评):
人家说的不是两个一起用,而是紧密并列,你调个试试。

网友(点评):
的确是动不了了,因为调心是绕着轴承的中心调节,两个并紧的话,两个中心点确定一条直线。单个用的话,只是一点,所以可以调节转动。

网友B:
这个肯定是   搞不了的啦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肯定是   搞不了的啦

给大侠补上图,楼主一看便知了

网友C:
可以调心,调心能力会下降。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要两个一起用?很少见到这种应用的。不过按照原理,可以调心,但是调节角度变小了。

哈哈,注意调心轴承的“调心”中心是各自独立的,你让第二个轴承跟着第一个轴承的调心中心变动,那么第一个轴承轴心偏移1°第二个偏移多少呢?肯定不等,那么不等的后果那就很严重......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调心,调心能力会下降。

两轴承的调心中心不一样,轴线偏移相同角度,滚子偏移的距离也不一样吧

网友(点评):
你的图画得很好,我认为是按第一种方式调心。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调心,调心能力会下降。

请问是利用了轴承的游隙吗?多有不明诚心求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调心,调心能力会下降。

感谢释疑。

网友(点评):
客气!互相讨论。

网友:
肯定是不可以调心的。

网友(2018-11-19):
确实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