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 2012打不开零件图

楼主(2015-08-07):
各位大神

今天小弟下载了几个关于轴的solidworks零件图;但我用自己solidworks2012打不开;

请问:这个零件是用solidworks更高版本画的吗?还是什么?
请问如何能打开?

谢谢!

网友:
低版本打不开高版本的

网友:
还是建议下载STEP格式的

网友:
零件图版本高了

网友:
把高版本的文件转换成X_B(这个不行就X_t)格式的文件就可以用低版本SOLIDWORKS读取了。

网友:
提示的很清楚,将来的版本。楼主语文毕业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