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内孔磨损了,准备重做,公差请教

楼主(2015-08-07):
这个齿轮及联轴器 和轴 通过2颗M8螺丝连接固定的,现在齿轮内孔磨损了,装在轴上很松,测量48 +0.28mm,打算新做一个,公差应标注多少?

网友:
一般不都是镶套继续用么,直接换浪费了吧,也没说齿轮出现问题

网友(点评):
对呀,电镀修复也可以

楼主:
修复需要拆卸后外委,耽误生产时间较长,需要新采购作为储备

网友:
经验少一个丝是可以装配进去的。楼主既然说了松动,那应该在3个丝左右,如果是轻载的情况齿轮内孔应该h6(-0.016-0)

网友:
不知道出于什么目的设计这种 结构齿轮   !

网友A:
首楼图上的尺寸是楼主标的吗?

网友B:
如果是轴磨损了,你+2的公差的话会不会还松动,测量下确认好了看看轴的尺寸,现在你是要配轴的尺寸来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轴磨损了,你+2的公差的话会不会还松动,测量下确认好了看看轴的尺寸,现在你是要配轴的尺寸来做的,

轴的尺寸经过测量刚好48mm,没有磨损,齿轮内孔实测48.26,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楼图上的尺寸是楼主标的吗?

是自己标注的+0.02,但应该不对,齿轮的半孔和半片联轴器通过螺丝,把齿轮抱紧在轴上,我在想是不是应该孔标-0.02 ~0.05

网友(点评):
这48的尺寸先不谈,因为不知道轴的公差。你65的螺栓通孔,定+/-0.02?

网友(点评):
这个标注是青蛙跳水。哪个学校的,学过公差与配合这门课吗?

网友(点评):
去书店找一本最浅显关于公差与配合的书读一读,然后再有讨论可能。你应该有的知识完全空白。

楼主:
引用 楼主:
是自己标注的+0.02,但应该不对,齿轮的半孔和半片联轴器通过螺丝,把齿轮抱紧在轴上,我在想是不是应该孔 ...

下面那个图是半片联轴器,视图不完整,65是2个M8螺孔的孔距。

网友:
65公差太紧,加减0.1即可,
这半圆不好做,过了半圆坏了,小了半圆也不好,正好半圆你打算怎么保证
所以必须规定用线切割整体割出来,

网友:
-0~~-0.025应该木有问题吧

楼主:
对,中间是用线切割的,我在想用H7/n6,小过盈配合是否可行

网友(点评):
半个箍面配合竟用过盈。。。。。。。。。。。。。。。。。。。。。。。。。。。。。。。。。。。。。。。。。。。。。。。。。。。。。。。。。。。。。。。。。。。。。。。。。。。。。。。。

网友:
楼主可量量轴的尺寸,如果不是特定场合,可依照过渡配合的公差范围选配,我看齿轮与轴应该是键连接,有键槽存在,不知我理解得可对。

网友:
为什么做成两半的结构,是考虑什么?没想明白

网友C:
你是用联轴器抱住轴进行轴向固定,键连接限制径向运动。这种联轴器是两端各一个吧?其实不能说是联轴器,应该说是半轴环,联轴器是连两根独立轴的。你这个看结构不是这种用途。
一般这种程度的配合松动无需重做。
若是真的吃饱了要重做,那么轴孔的配合3-5丝左右可以了。太紧了不好安装。你可以标+0.03~+0.05
那么半轴环的高度要注意,要比半径小1mm左右,否则抱不住的。

还有要弄明白,这个齿轮孔是如何磨损的?是否应为键槽太松,相对转动导致的磨损?还是抱箍螺丝松动,导致相对直线运动磨损?这样你就可以对症下药。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是用联轴器抱住轴进行轴向固定,键连接限制径向运动。这种联轴器是两端各一个吧?其实不能说是联轴器,应 ...

非常感谢,受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