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厂没人请教,太急人了

楼主(2015-08-07):
想咨询个问题,新手,在做机柜门板上开锁孔的位置尺寸和门需要做的厚度尺寸该如何确定,门锁手册上一般都只是标锁孔大小,位置一般都没有,求指教。谢谢了!小厂没人请教。太急人了····

网友:
找个电气 柜钣金图 规范什么的 或者 问一下供应商啊     没事多看多留心就好做了。

网友:
拿个锁实际比就是了,门厚一般看门锁止口高度,一把门锁可以上很多种锁片,各个止口高度来满足各种门后。

网友:
锁孔的位置以及门的折弯厚度要根据锁舌的尺寸来定,首先确定要选哪种锁,然后根据锁上的锁舌来确定门的厚度及锁孔位置。另外,自己可以下料的话也可以根据实际需要自己来设计锁舌

网友:
画个实物CAD图,有外形就够,再画个锁舌,模拟下就好了。

网友:
我厂的机柜门的厚度,根据门的大小在15-25MM。锁孔依据锁的安装尺寸。

网友:
锁舌可以自己弯,或是焊一截。门板厚度一般如6楼说的,所以门板厚度不问题。

网友:
前面大侠说的都很好。
鄙人再狗尾续貂一下,可以查《机械设计手册》第一章的人机工程章节,锁孔位置以方便人为主,上面应该有锁孔离地高度。

门的厚度,建议咨询一下别的钣金机柜厂商。

网友:
找当地经销商取经,销量好的 常规的 那些用的多的,买个来量量

网友(2015-09-11):
亲,门板厚度设计一般看你家最小能折多大的U型弯,一般是15以上,锁孔位置看客户呗,锁舌不是问题,干钣金的还怕锁舌不合适?

网友:
这个很严格吗?门厚只要小于锁芯的距离就好吧,当选定的孔距不合适时,可以自己做个锁钩钣金件,这个Z形,这样就可以自由调整孔的距离了

网友(2015-11-25):
画个实物CAD图,有外形就够,再画个锁舌,模拟下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