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一个标注问题,困惑我很久的。一直不知道怎么标注才严谨。

楼主(2015-08-07):
如图,一排间距是80的孔,上面安装导轨。孔间距的公差该如何标注。
如果标注±0.2,每个间距都按上差干,后面的开孔就装不上了。

网友:
所有尺寸从同一个基准去返
或者画一个尺寸链

所有孔对于基准偏差都是±0.1

网友:
http://www.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12926

这个帖子就是个很好地例子

6m长的床身上几百个孔,我都是用坐标尺寸画的,所有尺寸只有一个基准,没有任何问题

网友:
极坐标

网友(点评):
是绝对坐标

网友:
  根据通孔的大小来选择孔间距公差的,这个标准机械设计手册有标准的。公差按照通孔直径减去螺栓外径之差除以2得到的对称公差。因为这个孔间距公差问题,我们设计部门和质监部门争论了很久,查机械设计手册得到的。

网友:
安装导轨的孔间距应该是正负0.2。导轨的孔都是按照精度较高的要求加工的。

网友A:
  机械设计手册中的孔间距公差标准。

楼主(2016-07-13):
引用 网友A:
机械设计手册中的孔间距公差标准。

受教!

网友:
可以用坐标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