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ntered Steel属于什么钢?

楼主(2015-08-07):
在Gates样本上看到这么一种钢材,简称“SiS”,搜了一下,Sinter是烧结的意思,维基上的描述更像是粉末冶金,但维基上没查到对Sintered Steel的解释。求科普,另希望大侠能科普一下这个和铸钢的区别,谢谢!

网友(2015-10-29):
生产烧结钢产品最常使用的方法就是金属注射成型,即将非常细小的钢粉末与一定比例的塑料粘结剂混合,然后注入模具中,成为具有任何形状的半制成品,例如齿轮,轴承,或表壳.这一过程与塑料的注射成型相似.然后将半制成品放入温度超过1000°C的高温炉中,这样可将塑料粘接剂烧掉,而钢则留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