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加热变形

楼主(2015-08-07):
钢材抵抗受热变形的能力看什么参数?    谢谢大家
现在要设计一台热压机  工作台边12Mx3.6M,加热温度为250°。客户说他们之前一台加热后热压面变形较大。

网友A:
热压机不是受热变形,跟这个毫无联系,热板200度,机架也不过50-60度,他是跟你胡扯的,我玩15年热压机了,变形是设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热压机不是受热变形,跟这个毫无联系,热板200度,机架也不过50-60度,他是跟你胡扯的,我玩15年热压机了, ...

哦  谢谢大侠回答。
客户要加热到250°,用电加热还是油加热?
热压板用什么材质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哦  谢谢大侠回答。
客户要加热到250°,用电加热还是油加热?
热压板用什么材质好?

哦  谢谢大侠回答。

客户要加热到250°,用电加热还是油加热?
热压板用什么材质好?

1,250度,应该超过‘聚酰亚胺’,是类似有机硅的产品了,

2,这么大的机器,肯定是热油的系统,要上一个锅炉,用电成本你无法负担,太贵了,靠近水电站才能用电加热,何况这么大的幅面,你要会设计‘无水氧化镁系统’,国内没有几个懂的,你加热系统无法玩,

3,热板大概要100毫米以上厚度了,要到钢铁厂去定了,一块好多吨了,用Q345的板子就可以,要是叠层压的话,设备挺大的了,要一套‘上、卸’板机械手,

4,机架边上要带‘导板轮’,上料以后,到位置以后下降打开的那种,结构要很紧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哦  谢谢大侠回答。
客户要加热到250°,用电加热还是油加热?
4 D/ w: Z4 s( ...

谢谢前辈回答的这么详细。
我跟你说一下我们的情况,我们部门为自己公司服务做设备的,做的设备比较杂。
这次就跟我们说是压一种复合材料,要求能在热压区域外面把工作放一块板子上然后推到热压区域,热压好后拉出来,他们了解到,有人家加热到250°后热压板变形。其他参数前面有提过。
你说的无水氧化镁系统是干嘛的?起什么作用。
之前我们设计过一台工作台面1.7mX6M的热压机没有投产,结构如图用型材架子下面焊接厚钢板,然后机加工钢板平面,钢板上打热油流道孔加热。两块1.7X3m的架子装配起来的。
这一次如果我们也用这种思路设计可行吗?多用几块拼接?   前辈能提供相关资料给我参考下吗?   谢谢

补充内容 (2015-8-8 15:40):
如果不用架子加强,那这么长的长度钢板得很厚才能满足抗弯强度,再有不能拼接弄12米长的钢板加工平面,这种机床也不好找吧

网友(点评):
不能用焊接结构,必须是一块厚钢板,也不能拼接,我玩过好多年了,这些就是定论的东西,你要好好琢磨,资料都是工程资料,没法提供,只能技术交流,国内能说到我告诉你这么详细的程度,大概只有阿拉,哈哈,

网友(点评):
如果不用架子加强,那这么长的长度钢板得很厚才能满足抗弯强度,再有不能拼接弄12米长的钢板加工平面,这种机床也不好找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哦  谢谢大侠回答。
客户要加热到250°,用电加热还是油加热?
4 D/ w: Z4 s( ...

再补充个问题,这么大幅面,上下压合板之间是不是要装好多导向机构,之前我们用的是导柱导套。

网友(点评):
你结构不对,上面是一个重型横梁,有吊挂系统,一般油缸是在下面,在上面的非常少,除非行程很小,推进机构很庞大的,是一套滚轮系统,到位置可以摆开,这些你都要用心琢磨,否则玩不出来,东西很复杂的,要耐心

楼主:
引用 楼主:
谢谢前辈回答的这么详细。
我跟你说一下我们的情况,我们部门为自己公司服务做设备的,做的设备比较杂。 ...

如果不用架子加强,那这么长的长度钢板得很厚才能满足抗弯强度,再有不能拼接弄12米长的钢板加工平面,这种机床也不好找吧

网友(点评):
这种设备,要满足一个精度,都非常昂贵的,热板要上龙门铣,要达到一个平面度,钢板都是特殊订货的,随便玩,就没有什么精度可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