缸筒内槽如何加工?跪求

楼主(2015-08-07):
汽车减振器油筒,要求内壁加工一个逐渐变浅的斜槽,关键的是外壁还必须不能鼓包,用什么加工工艺呢?
槽的精度要求高,而且槽很浅,批量生产,必须是高效高质的加工工艺,本人新工艺见识不多,
还请各位大侠指点一二。

楼主:
为什么?,领导逼着要做呢。

网友:
镗床铣槽,专用工具,可以不?

网友(点评):
27毫米的孔径,请设计个铣头。

楼主:
均布三个槽,槽深从0.3变到0.06,长度27,用去除材料的方法如何去毛刺?而且槽是从油筒缩口的斜面上。
据说是采用的热压的方法,具体如何加工不得而知

网友:
热压是不会的,旋压靠谱些。

网友(点评):
彭老师,请教一下,槽的深度很浅,且是有锥度的,旋压怎么控制呢?还望老师不吝赐教,多谢

网友(点评):
芯棒结构上需要动脑筋,旋压头做向心的3个应该好一点。

楼主:
旋压?材料往哪里跑,必定要形成鼓包的吧?

网友(点评):
多了解点旋压知识,再想想。

网友A:
电火花如何?

网友(2015-09-14):
引用 网友A:
电火花如何?

同意。带有锥度,要专门设计运动夹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