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根据铁削推断工艺参数

楼主(2015-08-07):
换地方了,看到加工中心旁的铁削我纳闷了 明天上图      铁削厚度2毫米左右,我推断走刀速度影响最大     铁削宽度4毫米   颜色发黑    加工中心吃刀量不应该那么大吧!!!

网友:
粗加工吃刀4MM很正常啊。

网友:
加工中心有BT30的,也有BT60的

网友:
多大的床子   我以前用龙门铣的时候   一般吃刀都在3.5mm   床子是4m的   用的是BT50  刀盘直径1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