截面直径7mm的O型圈的槽应该开多大?

楼主(2015-08-07):
       厂里有台年龄比我还大的打包机,最近翻出来说要重新利用(没办法,老板太抠门了)。全部拆开来清洗更换破损零件和易损件。
       碰到以下几个问题,
       1、机械设计手册上面O型圈截面直径只有3.55、5.3、7这三种型号,可是实际拆下来的O 型圈截面直径是6mm的,为什么不去选用标准件
       2、密封条件为静密封,查机械设计手册上7mmO型圈沟槽尺寸为:深5.85mm,宽9.5mm。这个沟槽尺寸会不会太大了
     还请大神不吝赐教

网友A:
楼主如何量得已经使用过的O型圈直径6mm这么准确?

网友:
什么行业用的打包机?

网友B:
初步设计个沟槽深度,可以先按O型圈直径的0.8倍算,然后算一下压缩量和拉伸量,在合理范围内即可。

槽的宽度,一般只要形成的沟槽的截面积大于O型圈的截面积1.15倍就可以了,保证一定的给O型圈膨胀的空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如何量得已经使用过的O型圈直径6mm这么准确?

卡尺一卡,大概就是这么个准确度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初步设计个沟槽深度,可以先按O型圈直径的0.8倍算,然后算一下压缩量和拉伸量,在合理范围内即可。

槽的 ...

学习了,以前有一本彩页,都是按彩页的参数加工的,没注意有这样的换算

网友(2016-04-01):
引用 网友B:
初步设计个沟槽深度,可以先按O型圈直径的0.8倍算,然后算一下压缩量和拉伸量,在合理范围内即可。

槽的 ...

向楼主学习了

网友(2016-10-25):
引用 网友B:
初步设计个沟槽深度,可以先按O型圈直径的0.8倍算,然后算一下压缩量和拉伸量,在合理范围内即可。

槽的 ...

这些都是经验

网友C(2017-05-09):
引用 网友B:
初步设计个沟槽深度,可以先按O型圈直径的0.8倍算,然后算一下压缩量和拉伸量,在合理范围内即可。

槽的 ...

如何计算压缩量和拉伸,具体有公式吗?

网友(2017-11-09):
引用 网友C:
如何计算压缩量和拉伸,具体有公式吗?

公式必须有的,机械手册上查一下,或者百度一下都能找到。

网友(2019-07-19):
槽的内径6.9mm

网友(2019-08-29):
引用 网友B:
初步设计个沟槽深度,可以先按O型圈直径的0.8倍算,然后算一下压缩量和拉伸量,在合理范围内即可。

槽的 ...

网友(2020-07-11):
O型圈有很多标准,你查到的可能只是GB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