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电镀锌钢板拉伸成电机外壳后,比较脏,应该如何清洗

楼主(2015-08-07):
请教高手,电镀锌钢板拉伸成电机外壳后,比较脏,应该如何清洗。
最近我司接了个新项目,用400吨的高速多工位冲床拉伸一种材质为CECE-SL 的电镀锌钢板的电机外壳,但是,由于拉伸过程中,需要加入拉伸油,连续冲制的过过程中,产品/模具本身的温度都比较高,拉伸油就会直接粘附在产品内外壁,不容易清洗,请教高手,有哪些好的方式,可以清洗此类的外壳。

补充内容 (2015-11-26 20:54):
现在换了超声波溶剂,以及工艺参数,可以清洗干净了。

网友:
用特殊的溶剂去洗呢?

网友A:
汽车上面的有类似的外壳,工艺是最后电镀锌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汽车上面的有类似的外壳,工艺是最后电镀锌处理!

你反过来了,不电镀锌处理了,清洗干净后,直接装配了。

网友B:
l量大就是用超声波清洗机,价格不算高,效果非常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反过来了,不电镀锌处理了,清洗干净后,直接装配了。

不知道你们那边具体怎么处理的
我们这边小日本的公司都是要求最后电镀锌……

网友:
有专门的清洗剂卖

网友C:
冲压之后直接装配?请问裁切边如何防锈?

楼主:
引用 网友B:
l量大就是用超声波清洗机,价格不算高,效果非常好。

我们公司也是用超声波清洗的,清洗效果不是很好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们那边具体怎么处理的
我们这边小日本的公司都是要求最后电镀锌……

我们原材料就是采购上海宝钢的电镀锌板,拉伸后,已经不需要电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冲压之后直接装配?请问裁切边如何防锈?

我们采用2种途径,进行切口防锈处理,首先在超声波清洗时,在清洗工序中,加入防锈剂,超声波清洗完毕后,用海绵上吸附防锈油,然后将产品的切口处压入海绵中,切口处就会粘附少量防锈油,这样半个月内,是不会生锈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们采用2种途径,进行切口防锈处理,首先在超声波清洗时,在清洗工序中,加入防锈剂,超声波清洗完毕后, ...

那组装电机半个月后,不会很容易生锈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组装电机半个月后,不会很容易生锈吗?

只要不是接触潮湿的环境,不会生锈的。

网友:
先拉伸,后电镀、装配合理

网友B:
超声波清洗机清洗的效果是非常好的,但是也要看产品的品牌与功率大小,要匹配合理,可以拿一部分产品找清洗机厂家,到那里做试验,哪家效果好,就用哪家的产品。

楼主:
引用 网友B:
超声波清洗机清洗的效果是非常好的,但是也要看产品的品牌与功率大小,要匹配合理,可以拿一部分产品找清洗 ...

这种外壳的困难点,在于外壳内部不好清洗呀。

网友:
你可以试试三氯乙烯,不过三氯乙烯要加热后才有效果,三氯乙烯有毒,要带面具,事先做好防护措施。
我们公司的产品在高温工业油中分选后,就拿到三氯乙烯车间进行清洗,效果很好。

网友D:
三个月后就不能遇到潮湿,这个产品就包三月。呵呵。

网友(2020-10-03):
引用 楼主:
我们原材料就是采购上海宝钢的电镀锌板,拉伸后,已经不需要电镀了。

你们是在哪里做电机壳的?

网友(2023-07-10):
引用 网友D:
三个月后就不能遇到潮湿,这个产品就包三月。呵呵。

一语中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