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纸标注问题

楼主(2015-08-07):
给大家看看我公司一张普通工程师画的图纸,我觉得太多问题了,这个东西加工起来费劲死了!

网友A:
不知道楼主觉得哪里问题很多呢??

网友:
线性公差要求不高:两个IT10级,一个IT8级。但是1、2两处的形位公差确实很难做啊,位置公差%%c0 几级精度要求?以未去除材料法得到的同轴度?贵公司是冷挤压成型?还是滚压?

网友:
的确问题很多哦
1-直径为3的那个,精度那么高,还不做去料处理怎么做得到?
2-29那个尺寸精度那么高是做什么用的,得用0.001的精度的卡尺,比着加工,这个有难度的
3-同心度和位置度这样标,位置度为0,尺寸公差比同心度公差都要高了

网友:
请问楼主,这是什么零件,他标注的对吗?

网友:
请问楼主,那个Ø3  0  -0.014(打不出偏差的形式)那是什么尺寸?一直没看懂,是位置度的相关标注吗?求教。。。。。。

网友:
看不太懂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楼主觉得哪里问题很多呢??

从我个人角度去看,存在如下问题:
1.公差标注到0.001如何检测
2.外径为3的公差怎么去做,还是自然状态
3.位置度为0,怎么做???轴类零件标注该位置度的很少
4.同轴度比尺寸公差高了。

以上是我个人见解

网友:
缺一个长度尺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