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向轴承步进时工作圆盘有向前移动,如何实现步进稳定。

楼主(2015-08-07):
单向轴承步进时工作圆盘有向前移动,如何实现步进稳定。

网友A:
第一,加阻尼,第二,速度调慢。第三,可以加一个楔子,二次定位

网友(2017-10-05):
引用 网友A:
第一,加阻尼,第二,速度调慢。第三,可以加一个楔子,二次定位

单向轴承不能立即刹停吗?如果不用弹簧+滚珠或楔块的,使用异形凸轮的那种单向轴承,能否做到锁止时,当主动轮刹车后,从动轮也立即刹车?

谢谢!

网友:
顶一顶,清理垃圾,给大家洗眼睛!

网友:
单向轴承成套使用

网友(2018-04-09):
关注解决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