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退火的问题

楼主(2015-08-08):
有一批零件,有些硬度相差十几度,高的能到58HRC,底的只有45HRC左右,那么我采用退火工艺能让这批零件都能达到40HRC左右吗?

补充内容 (2015-8-8 09:06):
我写错了 不是退火工艺是回火工艺

网友A:
退火后的工件属于过淬火状态后又退火
组织形态变化了啊
使用时候会有差异的
造成这个情况下测试使用情况,不行的话可能面临报废!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退火后的工件属于过淬火状态后又退火
组织形态变化了啊
使用时候会有差异的

我写错了    不是退火工艺是回火工艺

网友B(2016-03-30):
回火肯定是不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回火肯定是不行的

请问说回火肯定是不行的依据何在?

网友:
零件材料?先前的热处理工艺是什么?

网友:
好好看看热处理的资料。

网友:
回火是淬火后的工艺,你这样是不可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回火肯定是不行的

一般回火温度,不够改变金相,所以只有回火不行

网友:
应该可以吧

网友:
应该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