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超声波焊接

楼主(2015-08-08):
超声波焊接我们一般是指超声波熔接法,其原理是: 以超音波超高频率振动的焊头在适度压力下,使二块塑胶的接合面产生摩擦热而瞬间熔融接合,从而达到两块塑胶粒熔接的目的。
超声波焊接对塑胶原理的要求主要集中在塑胶料本身高分子链的振动频率大小上,理论上所以得塑胶料都是可以进行超声波焊接的。但,因为我们都知道超声波是频率高于20000赫兹的声波,而实际超声波设备却有一个范围值(不同机器有不同范围),从而造成有些材料可以超声波焊接有些不行。可以说是超声波机器限制了塑胶料的超声波焊接,所以我个人觉得塑胶件材料对超声波焊接影响不大,关键是目前超声波设备技术落后而已。
祝你愉快!

网友(2015-09-17):
超声波焊接的话只能使用于塑料上吗,不锈钢浮球的焊接听说也是用超声波焊接

网友A:
我在手册上搞了个超声波焊接的金属材料组合图片。

网友(2020-03-28):
引用 网友A:
我在手册上搞了个超声波焊接的金属材料组合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