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温条件下,轴和轴承配合,这个配合公差怎么考虑?

楼主(2015-08-08):
高温条件下,轴和轴承配合,这个配合公差怎么考虑?

部件为热封结构,采用的圆盘热封,轴与轴承配合公差需要特别考虑吗?

由于没接触过高温的配合情况,所以来请教有这方面经验的大侠,先谢谢了

网友:
高温,热膨胀,间隙加大?

网友:
先顶一下,同时期待知道的大侠来指导指导,我也学习学习!

网友:
大侠,高温时轴与轴承装配时注意考虑到热胀冷缩,通常的做法是预先测量出轴承的膨胀量,然后根据轴承热膨胀的尺寸配作轴。还有轴承的装配通常有三种:机械压入式装配,热套装配,氮冷装配。根据你的需要,选择适合你的装配方式。记住,一开始,轴承若是装的有些许倾斜,立刻借正过来或者取出来重装,若是硬装轴承有弹珠洒落的风险。

网友(点评):
轴承装配方式我了解,要做试验吗?谢谢指点

网友(点评):
大侠,肯定要做实验的。有的轴承膨胀量有一两丝,不做实验直接装配可能导致轴承松了。

网友:
高温下,都是考虑体积膨胀。按轴承与轴的体积膨胀,轴承是径向膨胀量大,轴是轴向膨胀量大。然后你的轴承座受热又如何?
会不会与轴承等量膨胀? 这时就把轴承的配合,轴承游隙大致定下来了。要仔细计算的,不是好玩的。

网友(点评):
那类书上有此类计算?大侠

网友:
哪位大侠做过,能否举个实例来讲一讲,具体点,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