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流换热系数,请教

楼主(2015-08-08):
空气自然对流 5 ~ 25 单位是什么
W/(m^2·℃)一平方米固体表面积、空气和固体温度差1℃每秒钟传递1W(1W.h)?
J/(m^2·s·℃)一平方米固体表面积、空气和固体温度差1℃每秒钟传递1J?
谢谢前辈指点

网友:
w/m^2.k,数值上,它等于冷热流体间温差为1℃,传热面积=1m^2时的热流量的值

楼主:
我自己没仔细看各位见笑了   1W=1j/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