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旋传动中正压力的计算,如图,请教

楼主(2015-08-08):
这两天看力学的书,看到螺旋传动中正压力的计算,N=Q*COSB,怎么是除呢,求大师指点,谢谢

网友A:
本来就是除啊,你写的公式错了,应该是Q=N*COSβ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本来就是除啊,你写的公式错了,应该是Q=N*COSβ

就是有点不明白,Q不是要分解成沿斜面的垂直分力么,也就是N小于Q才对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有点不明白,Q不是要分解成沿斜面的垂直分力么,也就是N小于Q才对

在这里螺母竖直方向的重力q只能靠压力n去抵消,所以N比Q大,这里不能分解Q,因为如果分解Q,还必须有一个摩擦力来平衡掉Q,而这里没有沿斜面向上的摩擦力,只有圆周摩擦力,由螺母外圈其他的力抵消转矩。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这里螺母竖直方向的重力q只能靠压力n去抵消,所以N比Q大,这里不能分解Q,因为如果分解Q,还必须有一个摩 ...

知道了,谢谢

网友(2023-10-30):
引用 网友A:
在这里螺母竖直方向的重力q只能靠压力n去抵消,所以N比Q大,这里不能分解Q,因为如果分解Q,还必须有一个摩 ...

应该有个沿斜面向上的静摩擦力吧,要不然就Q和N两个力怎么能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