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动力输入,两个工作动力输出的减速箱设计

楼主(2015-08-08):
想设计如图所示结构的减速箱,但是查了很多资料都没有搜到这种结构的可行性,请教一下各位这种结构是否可行?如果可行那么要注意哪些事项?

网友:
那个图是你自己画的吗?那个输出速度不一样么?

网友:
如果要求不高的话,可以考虑 双输出电机,两侧分别连接2个减速机就完了?为什么弄得这么复杂

网友:
哪个是输入哪个是输出啊?

网友:
这种结构在RV波箱中已经很成熟了,只是你这个两个输出是不同步的。

网友:
这不就是个“分动箱”嘛。

与之相反的就是“并车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