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制动液压制动与气刹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5-08-08):
以前一直做全液压制动,现在接触一台装载机,是气顶油,有空气加力器。、
不禁要问,这种装载机的制动原理是什么,大概能有多大的制动压力、
另外路面上的重卡的气刹又是什么原理

网友:
全液压的要有液压站做动力源

气液增压的只用气泵就可以工作

很多车辆配有气泵,但配液压站的很少

网友:
重型卡车的制动器是气室推动制动臂,制动臂扭转制动凸轮,制动凸轮,涨开制动蹄制动.
他和你说的气液增压制动是两码事.

网友(点评):
上面的图制动气室该升级了,加一驻车制动室,两者合成一整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