滚筒输送线求教

楼主(2015-08-08):
有个项目是设计,是设计两个输送线的接口,采用桥架的形式

网友A:
顺方向的,没有什么严格要求,就可以直接跌落,没问题,不能跌落的,在上游有一个‘接料机’,同步接住了,变速放在下面就是了,

横向的,有一个门型架,就是所谓的桥,抓取器先同步,抓住那东西,变速,放在另外一个线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顺方向的,没有什么严格要求,就可以直接跌落,没问题,不能跌落的,在上游有一个‘接料机’,同步接住了, ...

意思明白,但是以前没做过流水线,不知怎么下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意思明白,但是以前没做过流水线,不知怎么下手

工业这玩意儿,怎么玩已经完全听懂了,这因为不是玩工业的,所以无从下手,劝你还是放弃,

工程师要有基础训练,没有训练,没法下手,

网友:
如2楼所言,没要求可直接落料,有要求可设计滑梯,让其缓冲落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工业这玩意儿,怎么玩已经完全听懂了,这因为不是玩工业的,所以无从下手,劝你还是放弃,

工程师要有 ...

要做一名合格的工程师,要从那些方面学习呢?
请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