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带抱闸伺服电机断电后溜车这样解决?

楼主(2015-08-08):
     各位前辈,我做了一台直角坐标的焊接机械手,Z轴采用抱闸电机,总重20公斤,螺杆驱动,螺距10,使用雷赛80机座750W带抱闸电机,使用雷赛750W L5驱动器,抱闸电源由驱动器引出。
     在使用中发现上电时正常,但是在断电时会出现溜车现象,而且溜车有30mm,很容易碰坏焊枪,雷赛的工程师说没有办法解决,请问有无解决方案?

网友:
电机与丝杠中间安装减速机。

楼主:
目前设备已经完成了,安装减速机,转速会降低,达不到运动速度,而且减速机的背隙会影响焊接质量,因为是TIG焊接,背隙小的又太贵。

网友(点评):
看像控制时序出了问题,电机转动时制动器失电,电机瞬间过载,通常1倍以上,此时就会出现制动不能马上将电机停住,要等电机被制动器拖过载报警时,电机才会停机,这机通常还要1秒以上的时间。

网友:
制动器的制动力矩是多少?电机的最大力矩是多少?通常要求制动力矩是最大力矩的两倍以上。

楼主:
750W伺服是2.4N.M的,抱闸也是2.4N.M,目前的问题不是抱不住,而是在断电的时候驱动器里面还有电,这个时候断电抱闸没有马上合上,要极短的时间,但是这个时候Z轴已经掉了30mm了。
现在主要考虑能否在结构上或者电路上进行改进。

网友(点评):
我记得用过台达的伺服电机,连接方式是电机、联轴器、丝杆,用两直线导轨导向,竖直放置的,在断电的时候是不动的,负载不大,但没试过突然断电会不会下溜。既然是突然断电后驱动器还有点导致下溜,那么楼主应该....

网友(点评):
那么楼主应该从控制上面想办法了!

网友A:
为什么?断电不是直接抱死吗?何况还有丝杆。是不是电机有问题?能不能增大丝杆直径,减小螺距到5mm?我用40的丝杆,螺距为10,不带电机用力推丝杆螺母都不会动。

网友(点评):
用5的估计速度不够。用10的可以抱死了。应该还是电机功率不够或者控制有问题。

网友(点评):
电机功率有没有校核过啊?

网友(点评):
算了下理论上应该可以到28公斤啊。

网友:
如果你的伺服电机先天不足,那解决起来就麻烦一点了。

在上死点布置插销机构做安全保护,插销机构带两个位置的检测开关,用于插销状态判定。

回上止点自动锁住,进行Z轴运动时先解除锁定,然后回Z0位,再进行运动。

就算这样也存在一些风险,Z轴在运行过程中断电时,插销机构无法发挥作用,只有正常回位断电才起作用。

楼主:
目前所面临的问题就是突然断电的时候会掉,如果有准备,那么只要将z轴提高到安全位置,掉一点也不怕。

网友(点评):
换个台达的伺服也贵不了多少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断电不是直接抱死吗?何况还有丝杆。是不是电机有问题?能不能增大丝杆直径,减小螺距到5mm?我用4 ...

是直接抱死,也能抱住,但是存在一个时间差,这个时间差就会溜车,溜大概20-30mm。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直接抱死,也能抱住,但是存在一个时间差,这个时间差就会溜车,溜大概20-30mm。

UPS电源能不能解决伺服断电问题?UPS倒是不贵。

网友B:
多半是控制器问题 或者质量问题(有电路图 可以量一下抱闸以后电流情况), 干扰问题 。 把负载断开 走抱闸看看  (20kg明显可以抱闸的  我以前做的35KG稳稳的 )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多半是控制器问题 或者质量问题(有电路图 可以量一下抱闸以后电流情况), 干扰问题 。 把负载断开 走抱闸 ...

断电抱闸保护,抱闸时是没有电的,靠弹簧压摩擦片来制动,通电后才会由电磁铁解除制动。

网友(点评):
不是抱不住嘛?驱动器还在走 这是楼主说的

网友:
电机能带动,就肯定可以抱住。要么是你线路有问题,要么就是这款电机有问题。我用过松下和步科做过这个结果。最近的一台是松下做的,50KG,没有问题

网友:
增加平衡气缸。应该可以解决

楼主:
目前来看只能换另外的电机了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目前来看只能换另外的电机了吗?

用便宜货时,就要做好这样的心理准备。

有个笨方法,我以前见国产雕刻机上有人这样用过,行程大约在100mm左右,大多时候是用来减轻电机负载的。

用弹簧将滑台拉上去,电机驱动滑台克服弹簧的弹力让滑台下降。停电之后,你的伺服电机没法制动,正好弹簧可以将滑台提上来。

如果你的行程比较长,弹簧力变化很大,那弹簧就很不好选了,只能用反向配重、恒力弹簧的方法来处理。

这是旁门左道的做法,换质量更好的电机是最佳选择。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便宜货时,就要做好这样的心理准备。

有个笨方法,我以前见国产雕刻机上有人这样用过,行程大约在10 ...

这想法好呀,不过可以把弹簧装在夹具上,通电是电磁下顶50mm,断电时自动回弹。其实这个问题本质上是伺服电机厂做得不好,断电前应预刹车然后再断电机位置控制再强刹车,伺服器的储能电容足够应付这个过程的。

网友:
  我用伺服一般都是松下,松下带刹车的有控制信号啊,你可以先抱死在关电啊,而且送的刹车很灵敏啊,我没遇到过你那样的情况啊

网友:
我分析几乎可以肯定是用的驱动器的时序问题。解决办法是:如果还用这个驱动器的话,让厂家修改一下驱动器里面的固件;还有更省事的方法是更换其他家的驱动器。

网友:
再加一个额外的抱闸在丝杆顶端,用伺服的抱闸信号输出口控制,或者在控制器上加程序0速/欠压抱闸

网友(2015-12-29):
这个控制上可不可以先抱住再断电呢

网友(2017-04-11):
点杀到抱死的过程,要不要从程序上考虑

网友:
这个问题值得关注一下,很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