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制M25螺纹怎样实现密封?

楼主(2015-08-08):
求助:公制M25螺纹怎样实现密封?
组合垫圈里面没有合适的规格大小(有M24、M27)

网友:
端面开槽装O型圈?

网友:
直螺纹怎么密封?

网友A:
加铝、紫铜垫。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铝、紫铜垫。

这个紫铜垫的制作有什么标准么?另外它是不是用几次就废了啊

网友(点评):
根据螺杆车制,可以永久不拆,只用一次,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个紫铜垫的制作有什么标准么?另外它是不是用几次就废了啊

好的,非常感谢啊

网友:
生料带或密封胶,或开槽加O型圈。

网友:
圆柱螺纹怎可以密封,加填料的办法始终不长久!

网友:
组合垫中心部分是橡胶,直接用孔径24的组合垫不可以吗?其实非标组合垫定制也不难的,内径25的成本一毛2左右,有需要找我,专业生产橡塑类密封件很多年

网友(2015-12-18):
铜垫片或者聚四氟乙烯垫片

网友:
螺纹可以做成锥度的吗    带锥度密封比较好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