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修三爪卡盘,请教

楼主(2015-08-08):
三爪太歪啦 修修   来时修不正 修10道左右    大家教教我怎么修正

楼主:
怎么修三爪???????

网友:
需要用修正夹具的

网友:
国产的卡盘值得修吗?修好了,也只能凑合几天,因为卡盘基体本身就决定了它的寿命.

网友:
如果车多大直径都是差10道,而且有方向性,可把三个爪车一刀。

网友:
普通卡盘:如果只是卡爪磨损,可以只搪一下卡爪,如果是螺旋槽磨损严重了,应该没法修到很好的状态了
油压卡盘:基本上都是卡爪磨损成喇叭口了,软爪可以直接搪,硬爪就换新的吧

网友:
用的是外面的还是里面的

网友:
问问你师傅,应该都会, 只是不说。

网友:
换三爪不可以吗

网友:
我也很想知道怎么修卡爪。我现在修内抓的时候都是先在卡爪里面夹一个和要加工外径差不多的车过的圆棒,端头留点量,然后车靠近端头部分的内爪,卸下圆棒,在修过的内抓处夹一个圆环,内环直径大于卡爪里面的直径,镗里面夹圆棒处的卡爪。修外抓就简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