塑料轴心自动装配方案

楼主(2015-08-08):
这三个零件要自动装配,一分钟要装90个,请大家说说该怎样做

楼主:
最后那个黑色的零件要压进去,和边平齐

网友A:
这个是ABS硬塑料吧 还是PP硅胶 软料    硬料好做些  圆盘式 一出二 可以做...

网友B:
现在是怎么做的呢?

网友:
做一个传送带,三个漏斗。第一个漏斗掉进第一个。然后移送到第二个漏斗位置,掉进第二个。移送带到第三个位置掉进第三个配件。并推进。压实第三个。移到第四个位置从下面定出全部结束。自己想法,对否供参考。

网友:
感觉好快啊,要0.6s一个,不知道变位机+振动盘是否可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ABS硬塑料吧 还是PP硅胶 软料    硬料好做些  圆盘式 一出二 可以做...

是ABS硬塑料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是怎么做的呢?

是手工放到压装机里

网友:
一个无厘头想法!把黄色和白色放好在一定距离的同心位置上,然后黑色料件,像一个子弹一样发射——打进去!
乱想勿喷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ABS硬塑料

如果要做的话 我们详谈吧  包括要求  稳妥的是 寄点塑料样品看看

网友C:
用分割器加震动盘就能实现了!

网友:
至少4工位才能达到这效率吧

网友:
工位多点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分割器加震动盘就能实现了!

这个基本是知道的,主要是怎么快速上料

网友:
用分割器加震动盘就能实现了,加震动盘上料

网友D:
流水压进,时间可控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流水压进,时间可控制的。

你的思路比较新鲜,请问怎样快速上料呢

网友(点评):
也就是流水作业形式,在旋转平台设置8个工位,其中,6个装配工位,2个卸料工位,6个装配工位均与傍边的上料工作臂同步,实现流水作业。这样,每1.5秒完成一个成品,可实现每分钟90个装配成品的要求,此机构比较简.单

网友(点评):
我一直关注此贴。这产品压装就3部,为何要设置6个装配工位呢,然后卸料工位设置2个,又是因为什么呢?谢谢大侠指教!@老农问天

楼主:
我现有一个6工位的分割器,怎样用上呢?

楼主:
请问有自动上料方面的建议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思路比较新鲜,请问怎样快速上料呢

我一直关注此贴。这产品压装就3部,为何要设置6个装配工位呢,然后卸料工位设置2个,又是因为什么呢?谢谢大侠指教!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流水压进,时间可控制的。

老农问天大侠,我画的结构你看是不是?类似隔料放料的结构。另外在工位6处已经可以下料,为何在后面再设置两卸料工位7和8。多设置7和8单独卸料是为何呢,谢谢了!

网友(点评):
这样排布可以,也可1、2、3为装配位,5、6、7为装配位,4、8为卸料位。

网友(点评):
为何设置两个卸料位,是不是考虑到卸料节拍比装配慢,每1.5秒完成一个成品,转盘1.5s/r,卸料是不是得3s/每件,所以才设置两工位卸料?谢谢了

网友(点评):
现有一个分割器为6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老农问天大侠,我画的结构你看是不是?类似隔料放料的结构。另外在工位6处已经可以下料,为何在后面再设置 ...

可以设计成振动盘为双出料的,一次压装2 个,这样效率就提上来了

楼主:
有怎样上料的建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老农问天大侠,我画的结构你看是不是?类似隔料放料的结构。另外在工位6处已经可以下料,为何在后面再设置 ...

请问能指点怎样快速上料吗

网友E:
引用 楼主:
请问能指点怎样快速上料吗

这样的手指缸+滑台上料可以吗?

网友(点评):
可以的,好像效率会慢点

网友(点评):
这是务实的设计方案,这种敬业精神非常棒

网友(点评):
相互学习,你们有好的点子可以说说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样的手指缸+滑台上料可以吗?

看看这个,可以借鉴快速上料

楼主:
我要一次上2个料,有没有简单实用的机构呀

网友F:
这个节拍是相当的快,如采用分割器的方案,分度时间就要0.6s。这么块的节拍打算如何上料,三个零件来料的方式又是如何?

网友:
分割器就很方便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节拍是相当的快,如采用分割器的方案,分度时间就要0.6s。这么块的节拍打算如何上料,三个零件来料的方 ...

请问你认为多少时间适合,用分割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你认为多少时间适合,用分割器

个人觉得3S比较可靠一点!

网友(2015-10-11):
都没谈预算;

并联机械手可以搞定。

网友:
白色和黄色的中心是如何定位的呢?

网友:
6工位,外加两个卸料装置,这个速度的话没什么问题,完全可以满足!

网友:
变位机+振动盘

网友G:
引用 楼主:
你的思路比较新鲜,请问怎样快速上料呢

1.5秒一个。60秒只有40个好不?

网友:
引用 网友G:
1.5秒一个。60秒只有40个好不?

他的意思是一次出两个产品。

楼主(2018-02-06):
有人能设计出来吗?

网友(2018-08-12):
这个项目实施了吗,结果如何。90个确实比较快,

网友:
注意装配顺序,我感觉线装黑色的,再装白色的,因为如果先装白色的,你白色的就要另外加一个定位的东西,要是先装黑色的在装白色的就没有这个问题

网友:
来看看大佬回复

网友:
可以用凸轮装配机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