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04如何快速辨别

楼主(2015-08-08):
现在仓库有批料,不知道是201,304的不锈钢了,这次要做的设备只能用304的,不能用201的,请教大师们,有什么快速或者简单点的方法辨别这2种不锈钢啊!!!

网友A:
有不锈钢化学成份测定液,不同种类不锈钢测试出来颜色不同   (只能粗略判断 201  304 具体参数是没办法的)
 还有一种手持  电动工具 对着 五金件  可以看到  里面 材料参数  在对应国标 就知道了    (比较通用)

网友:
磁铁不行么??

网友(点评):
如果这两种材料都经过高温固溶处理,恢复其本来的稳定的奥氏体组织,那就都不显磁性。

网友(点评):
而两者经过冷加工以后,都会因为有部分组织转化为马氏体,而呈现不同程度的磁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不锈钢化学成份测定液,不同种类不锈钢测试出来颜色不同   (只能粗略判断 201  304 具体参数是没办法的) ...

谢谢大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不锈钢化学成份测定液,不同种类不锈钢测试出来颜色不同   (只能粗略判断 201  304 具体参数是没办法的) ...

这个测试液和手持工具有专业点的名字吗?可以外面买的到的名字?或者淘宝上搜索的到的名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测试液和手持工具有专业点的名字吗?可以外面买的到的名字?或者淘宝上搜索的到的名字?

手持合金成分分析仪  美国 伊诺斯(  好像挺贵的) 其实可以到一些钢材城去租用一下, 对着五金件  设定好国标标准成分  达到要求就通过 达不到报警。
化学分析 也可以区别 不锈钢 一般是 测试液导电  3分钟出结果 (批量不标准件 麻烦 工件容易留下污点 )

网友(点评):
具体测试液 自己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持合金成分分析仪  美国 伊诺斯(  好像挺贵的) 其实可以到一些钢材城去租用一下, 对着五金件  设定好 ...

3Q!!!

网友:
201是含锰较高, 表面很亮带有暗黑的亮, 含锰较高容易生锈。304含铬较多, 表面呈现哑光,不易生锈.。
最重要的就是耐腐蚀性能不同, 201的耐腐蚀性能很差, 因为201含镍低,所以耐腐蚀性能不如304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