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锥孔加工

楼主(2015-08-09):
遇到难题了,向广大社友求助、,工件外圆90mm,内孔车内锥,小头62mm、大头65m,长300,怎么加工在车床上做怎样一个装置可以是实现效率加工,内锥需要与一根心轴外锥配合。

网友A:
可以放一张图吗?锥孔粗糙度多少?形位公差多少?尺寸公差多少?材料?加工数量?只这样描述很难给出很好的工艺。

网友B:
经济型数控车4万就可买了,

网友:
普车精车用小拖板走刀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经济型数控车4万就可买了,

震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放一张图吗?锥孔粗糙度多少?形位公差多少?尺寸公差多少?材料?加工数量?只这样描述很难给出很好的 ...

图纸客户拿回去了只要内锥外锥配合百分之八十就好了1数量一百多套

网友:
咨询一下做滚压头的,可以提高效率

网友:
60孔很大了,数控车直接做不就行了

网友:
很简单,做一把绞刀,直接就可以一次成型,还能保证精度,效率还高

网友:
这活普车数量多是干不来的,除非一两件。小托板还要接刀太麻烦,简单的数控最好,经济实惠。

网友:
非常简单的事情,中拖板的丝杆拆掉,做靠模板,再用滑轮吊一个称砣连着中拖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