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m加工,怎么加工不变形?

楼主(2015-08-09):
pom加工长度470厚度10宽度30   怎么加工不变形

网友A:
与金属板锁一起加工

网友:
硬度才90(邵氏A型),切削力又不大

你的精度要求多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与金属板锁一起加工

做完   金属板卸掉  就变形了

网友:
想办法   把应力去掉

网友:
用工装定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做完   金属板卸掉  就变形了

那就不拆